[Other] 请问urwtest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快速校验。

楼主(2022-09-30):
因为主要是用的Linux,想用python重构一下urwtest来方便在Linux使用。分析了下urwtest的功能
以1M为块大小写入成2G随机内容的文件,文件的hash并不相同,因此不能用hash进行校验。
当剩余空间不足2G时,写入生成剩余大小的文件。比如生成800M的文件
校验写入的文件,即使是800M的文件,大小不足2G,按1M进行读取校验,如果文件没有出现比特反转,则校验依然通过。

可以使用
dd if=/dev/urandom of=urw0000001.bin bs=1M count=1024 >> /dev/null

来生成随机文件,但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校验。

使用checksum校验理论上可行,但会因为占用CPU与内存过高会有瓶颈。
用文件系统检测&固态硬盘smart也不一定可靠。

补充内容 (2022-10-8 14:19):
找到了,https://github.com/AltraMayor/f3项目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应该是类似于奇偶校验的做法吧。毕竟urwtest可以做到精准锁定哪一MB的数据出错了。所以也就是写入和校验都是按照1M为单位进行的。

网友:
checksum crc 奇偶校验之类的可以流式处理,只占cpu不占内存的吧

网友:
除了跑圈速度经常达不到满速,其他的还是做得挺好的。尤其跑圈完,留下所有文件,过个半年上去再测,直接校验,这个功能很好。

楼主:
emmm,找了一下午还是没有合适的项目,国庆后还是用qemu起虚拟机直通硬盘+urwtest测试吧。

网友:
下载Burnlntest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2024-10-15):
意境写过了  可以直接校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