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个荣胜辉3.5寸硬盘盒,型号RSH-339 ,主控ASM1153E

楼主(2022-09-30):
1. 不知这个硬盘盒品质如何,买一个试试,到手拆下,感觉还可以,但没有长时间使用验证,不对这个硬盘盒长期耐久性稳定性做评价,只供大家参考。
2. 硬盘盒电源开关是电子式触发,短按打开,长按3秒以上关机,这种比那种硬盘盒常见机械开关好(长期使用那种开关,触头容易接触不良,造成连接不稳,时而通电时而断电,一般还不容易发现)。

3,.此硬盘盒插上12V外接电源适配器之后,按一下开关,硬盘开始旋转,这个感觉还是Easystore那种原装拆机硬盘盒控制策略更加合理(拆机硬盘盒,只有12V电源适配器插入,同时USB线5V接入电脑之后,硬盘才会旋转,不然任何单独12V或5V接通,都不转,拆机硬盘盒电路板明显比绝大多数第三方(包括吹出来的啊什么某谷,某特力之流)看起来无论是元器件品质、电路板工艺还是元器件数量都要优良,且拆机盘电路板中固件可能设计也比较丰富和合理)。与此同时:(拆机硬盘盒,USB接通之后,如果使用酷鹰监控盘(电源配的是12V,3A),不是立即旋转,而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才弹出盘符,但这个荣胜辉硬盘盒,装入酷鹰,USB插入电脑之后会很快弹出盘符,打开硬盘文件夹),不是为何?

4. 弹出USB之后,硬盘会停转。

5. 电路板做工来看,还是可以的,元器件基本齐全,没有空位,不足之处,是上面有指纹印子,没有洗板?

6. 12V电源入口处有2颗16V,220uF电解电容,这个感觉相当不错,而且还是高频低阻抗型号,电容上有标志LOWESR,查了一下电容品牌,是个正规厂家,虽比不上高端的日系以及国产江海、艾华等,但也不错,比三四百块钱的某谷上用的杂牌子仿冒红宝石要好!不是很懂电路,这种2颗16V,220uF插件铝电解电容滤波效果是不是比有些硬盘盒上那种2颗贴片25V,47uF要好?

7. 主控芯片是ASM1153E,这个芯片兼容性还是比较好的。

8. 使用酷鹰2T,用一个9G视频文件测试,速度可以跑满175MB/S,电源是使用自己配的12V,3A。

9.看论坛里之前有朋友2018年也拆过这个型号的硬盘盒,对比之下发现,2022年的这个款,变化了,包括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比如电容,都不一样了。插件铝电解电容从1颗变为2颗,降压芯片从FR9888变成了西安航天民芯的MT2499A,FLASH芯片也变了。引用帖子:再拆一个荣胜辉3.5寸移动硬盘盒,铝合金外壳,SM1153E主控|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mydigit.cn)从新老款对比,新款的品质更好了?

以下这些图是新款的2022年的RSH-339

接下来是2018年帖子旧款拆机的图

老款的FLASH芯片是FM25F01

楼主:
刚看到这个荣胜辉,可能是做外贸的比较多,在美国亚马逊上有不少销售,评论也很多。注意,国外的顾客也有反应的,原配的电源适配器不行,需要单独更换一个优质的电源适配器更好!

网友A:
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蓝硕”的3.5寸硬盘盒还是不错的,内、外框都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蓝硕”的3.5寸硬盘盒还是不错的,内、外框都是金属的。 ...

有人测试过烂硕的硬盘盒,它的电源适配器有严重的问题,在不接交流电的情况下,由于笔记本电池自身相当于一个电容,有稳定作用,还看不出来,一旦接交流电,那么电源适配器会有1V的巨大振铃!对硬盘危害极大!另外还看到有人发现烂硕的ASM225主控,对弹出USB之后的断电策略有严重问题,硬盘磁头臂不是正常的程序缓慢的移动到磁头架上,而是暴利断电导致磁臂撞击方式断电。

楼主:
这个荣胜辉的硬盘盒RSH-339,亚马逊上有国外买家评论它的原配电源适配器品质一般(拆开了看),不咋滴,最好更换;在国内也看到关于这个硬盘盒的评价,有买家对它自带的电源适配器使用了示波器等专业仪器测试,实测这个RSH-339自带的12V,2A的无品牌电源适配器还可以,只是没有共模抑制和磁环。总体上来看,最好还是自己更换一个12V,3A的大厂优质电源适配器,比如亚源、明纬、金华升、航嘉等。3.5寸的硬盘盒,最核心的是供电质量,包含外部的电源适配器供电质量和桥接电路板的电源转化质量两部分!特别是12V供给电机使用的电源一定要足功率、纹波要小不能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蓝硕”的3.5寸硬盘盒还是不错的,内、外框都是金属的。 ...

蓝硕的部分硬盘盒电源适配器有严重的质量问题,1V左右的振铃,对硬盘电机12V供电危害极大,网上有买家使用示波器等测试出啦的,另外它的部分ASM225芯片对硬盘弹出断电控制策略也有严重问题,不是正常的给出指令,硬盘磁头缓慢移动到外侧磁头架,而是暴力断电。

网友B:
3.5的盒子比2.5的贵,咸鱼上买了新的易驱裸板对付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的盒子比2.5的贵,咸鱼上买了新的易驱裸板对付着用。

易驱线先天性设计问题,5V电压容易不足,长期使用伤硬盘!网上有相关的电路设计缺陷讨论。

网友:
不知道什么品牌的好用一些

网友:
这主控芯片挺高级的啊,我买了个易驱线就一个JMS567主控和一个flash存储器芯片,第一次买不知道,下次要买个好点的主控的了。

网友:
那个电容好像有问题了,你认真看下是不是图片角度问题

楼主:
目前大部分3.5寸硬盘盒,尤其六七十元的,原配的电源适配器质量绝大多数很差,简直劣质品,表现就是功率严重虚标,输出特性超差非常严重,对硬盘电机损伤很大!因为一个优质的12V,3A电源,可能成本就需要三四十了,如果用明纬、台达、亚源那种级别的,就更高了,所以对六七十,七八十块钱硬盘盒(但是贵的多的硬盘盒有的电源也很差)的原配电源要充分小心,最好更换。

这是刚买的全新12V,3A金华升,5521接口,40元左右,质量够用了,航嘉的也不错。

网友:
买了个杂牌硬盘盒,主控RTL9200,电源同样很差

网友:
电源实测Vpp巨高

网友(2023-01-28):
网上评论说硬盘盒好多出问题的,是不是电源的原因?都换成12v3a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少很多问题?

网友(2023-11-18):
正在挑硬盘盒,受教了

网友:
jms578怎么样?

网友C(2023-12-24):
引用 网友A:
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蓝硕”的3.5寸硬盘盒还是不错的,内、外框都是金属的。 ...

别提烂硕了,我对这个牌子绝缘,N年前买了蓝硕一个2.5机械移动硬盘,弄回来没用多长时间上传下载大的文件就出现不稳,卡顿,最后等于没用直接扔垃圾箱了。所以现在所有蓝硕的东西我看都不看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提烂硕了,我对这个牌子绝缘,N年前买了蓝硕一个2.5机械移动硬盘,弄回来没用多长时间上传下载大的文件 ...

其实是蓝硕的硬盘盒固件有问题,原厂固件用三秒就会无响应一秒,然后刷了固件之后就正常了
而且蓝硕比较偷工减料,甚至晶振都不是贴片的,孤陋寡闻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30mhz的圆柱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