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移植到STC的元件测试仪

楼主(2022-09-30):
在隔壁论坛看到了这个资料,马上仿制,电路就这样。

我画板加了锂电充电升压电路

以前买的一块SSD1306的7针串口屏.看背面标注只要跳一下电阻就可改IIC。
也就没太在意,就这样画板了,搞好了装起来,死活不显示。
查了下SSD1306的PDF。
IIC模式光跳电阻还不行,RES脚要加复位电路。
只有在板子边找个位置用刀刻了个小电路
开机测试

测电阻

测电容

测二极管

测三极管

测NMOS

原作者在本论坛,就不发源文件了,想制作可以找@rz12345

网友:
可以制作成袖珍万用表,方便携带。

网友:
这个可以的呀! 有没有资料!

网友A:
原作者也在?哈哈好巧。我也画板子还没到。我的板没升压,也用了4057

网友:
麻烦来个隔壁论坛的链接

网友:
好厉害,算是晶体管测试仪吗

网友:
好奇二极管,Uf那里 显示mV ,是降压值吗?

网友:
虽然不明白,也要感谢

网友:
好奇进来一看看

网友B:
强烈支持。换大一点ROM的STC单片机,例如STC8H8K64U, STC32G12K128, 可将老刘的简易示波器集成了,编程测试仪与示波器二合一!

老刘示波器的STC修改版可在STC网站下载的,开源。

1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支持。换大一点ROM的STC单片机,例如STC8H8K64U, STC32G12K128, 可将老刘的简易示波器集成了,编程测试 ...

这款示波器怎么样,我准备做了
此示波器的主控是STC8A8K64S4A12,是在B站老刘示波器基础上的升级版,扩展了测量负电压的功能,更新了UI设计,屏幕升级为1.3寸OLED屏。

网友B:
使用4.5元不到的STC8H8K64U 或 STC32G12K128 LQFP48/LQFP64, 最终的效果可以类似这样,带测试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无外壳下的DIY物料成本可能只需约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4.5元不到的STC8H8K64U 或 STC32G12K128 LQFP48/LQFP64, 最终的效果可以类似这样,带测试仪,示波器, ...

你是来打广告的吧

网友:
楼上的照片,集各种功能于一身,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原作者也在?哈哈好巧。我也画板子还没到。我的板没升压,也用了4057

板子到了,芯片没到,准备用8G1K17飞线。

网友C:
直接飞线仿了一个,其他都还好,就是电容值显示是实际值的3倍,还没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到了,芯片没到,准备用8G1K17飞线。

是我草率了,线都飞了一半了,才发现8G1K17不能代用

网友:
做的不错,感觉还是图形化的直观一些。

网友:
OLED屏了,搞定测量原理,图形显示只是时间的关系了。甚至可以TFT, 触摸TFT, 智能串口屏,LINUX屏,安卓屏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线仿了一个,其他都还好,就是电容值显示是实际值的3倍,还没找原因
...

因充放电计时(计数),与单片机的主频有关。可试试调整主频或计算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