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IO模式设置终于有官方工具了,在STC-ISP 中。

楼主(2022-09-30):
STC-ISP Ver6.90N (2022-9-30)
  1. 增加将界面最小化到系统托盘区的功能
  2. 增加I/O口模式配置/查看工具
  3. 更新Keil环境下STC32G系列的仿真驱动(v1.05)
     (解决仿真时CKCON设置为0无法正确读取内部xdata的问题)
  4. 调试接口中的虚拟键盘增加设置别名的功能

顺祝各位坛友2022年国庆快乐~~~~

不告诉你。 + 5 優秀文章

网友:
惠及一大片人啊

网友:
stc的下载工具真是友好得没得说,保姆级,各种小工具,计算器,例程,选型……

网友A:
只是辅助工具,以为可以直接在工具上配置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辅助工具,以为可以直接在工具上配置IO。。。。。

如果配置后就自动添加到程序里就完美了,不过有个这样的工具总是方便了许多的。

网友:
国产芯片不断在进步

网友:
不错,方便 一点。

网友C:
想不明白现在的版本启动为什么会这么慢,还搞个进度条,明明可以秒启动的

网友:
第三方:STCIOset_v10b9j.zip,这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明白现在的版本启动为什么会这么慢,还搞个进度条,明明可以秒启动的 ...

估计是先联网读广告和新版本

网友:
不错不错,方便很多

网友:
给国产大厂点个赞

网友D:
STC的单片机总是坏IO口,坏的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单片机总是坏IO口,坏的莫名其妙

听FAE说过,IO损坏就是过压或 过流。需要自己 在软件、硬件中注意,规范使用。否则任何单片机不规范使用也一样。极少听到有人说IO损坏的,相反,如果大规模容易损坏,厂家就倒闭了。

418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FAE说过,IO损坏就是过压或 过流。需要自己 在软件、硬件中注意,规范使用。否则任何单片机不规范使用 ...

你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用STC批量做一些东西,残次品率高的惊人乍舌。前一段时间做项目,用的STC15W408AS,按键输入IO 调试过程莫名其妙就坏了,按键一直被检测,出去吃个饭回来又好了,就检测了一次就又不行了,后来换芯片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C的单片机总是坏IO口,坏的莫名其妙

I/O口损坏应该仔细找找原因,我玩了这么久仅仅坏过一片,原因是怼到24V继电器电源上了,倒是碰到过烧录困难的情况,一片STC15W204S偶尔可以烧录成功经常烧录失败,换掉后就没问题了,这个芯片如果批量的话或许有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配置后就自动添加到程序里就完美了,不过有个这样的工具总是方便了许多的。 ...

stc32cubemx是吧

网友:
或许将来会有人来实现的,STM毕竟已经主流太久了所以支持应用的东西也就多了。

网友:
2202江苏疯县扒亥他爹《董强剑》在此亲临指导与学习数字电子技术

楼主:
有些第三方的APP,也可以设置STC单片机IO模式。而且能输入寄存器的值反查状态,以校验设置是否正确。该APP 支持iOS苹果系统及安卓系统的手机、PAD.
(其实也有PC版,但暂无LINUX货MACOS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