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NT M2无线网桥,谁用过?是否接受信号无敌???

楼主(2022-09-30):
便宜,裸板带天线才17.据说可以连接1公里远的信号。比我的斐讯k2强多了,才一二百米。自己可以再配个定向天线。
主要是接受远距离wifi信号。
它是无线网桥还是无线ap还是无线路由器?有设置教程吗?

网友A:
没看到外接天线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外接天线接口啊。

第二张图右边那个ipex接口没注意到么?

网友B:
对方最好也是个UBNT,普通路由器的话,一公里恐怕很难。

网友C:
无线是双向的,对方不行,你还是不行,除非一样大功率,定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方最好也是个UBNT,普通路由器的话,一公里恐怕很难。

普通路由器四分之一公里都难。

感觉很神奇,那么屁点大的东西,UBNT-m2裸板才十几块钱。比几百的无线路由器接受信号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是双向的,对方不行,你还是不行,除非一样大功率,定向。

不要这么绝对,用事实说话。对方不行,我这里行也总比都不行好。

事实证明,对方100M宽带,我这里接受好的话可以达到30M,我这里接受差的话只有几M。

网友D:
我有一台UBNT原版的,可不是你这种玩意,老实说用得实在不舒服,远不如openwrt实在,想刷openwrt未果,因为mii交换芯片无openwrt驱动,扔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右边那个ipex接口没注意到么?

941改,好像用了十来年,目前用作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1改,好像用了十来年,目前用作AP。

941内存太小,容易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UBNT原版的,可不是你这种玩意,老实说用得实在不舒服,远不如openwrt实在,想刷openwrt未果,因为 ...

百米生活2么?不是远距离接受信号无敌吗?

网友E:
941改的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941改的效果也不错

改的话,从成本上和直接买百米生活2差不多了 。是941有什么特别厉害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941内存太小,容易断网。

用着还行,看电视上网没出过问题,100M能跑到8M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的话,从成本上和直接买百米生活2差不多了 。是941有什么特别厉害之处? ...

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

因为有一次我好像看到有人说941的发射功率比较大,还是可以修改。

网友F:
网桥要成双成对的,,,一发一收,,,设无干拢频道..才有功效

网友G:
在收个平板天线带壳子的组成一对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桥要成双成对的,,,一发一收,,,设无干拢频道..才有功效

那是完美状态啊。有时候还是只有一个网桥。只要比k2类大功率无线路由器接受信号强很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收个平板天线带壳子的组成一对玩玩

这样也许最好。只是暂时对这个 UBNT M2好奇,有点兴趣。也许买来玩几个月就放那里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