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磊电气TIG SSJ-20氩弧焊机自动送丝机

楼主(2022-09-30):
十几年前买焊机时配套买的送丝机 好多年不用都忘记它的存在了
灰头土脸的 满是尘土 其实都好好的

前面板

多模式可调

连接线  另一头没拍到 分别是两孔航空插头 一公一母
“焊枪控制”跟氩弧焊机的焊枪控制插头对接
“焊机控制”插到氩弧焊机上原先焊枪控制开关的插座上

控制电路部分

双电压输入变压器输出若干组电压 供电 接线是两项380电

标签上标的是220供电

接220电绕组上试机正常工作

送丝部分 这个是装标准20公斤焊丝盘的

送丝导轮兼容1.2和1.0焊丝 只需要翻面即可

好了 看完

网友:
国庆节不是劳动节

网友A:
搞哪么大的机箱是方便摆放吗

网友:
原来这是“送丝员”

网友:
就是二保焊送丝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哪么大的机箱是方便摆放吗

这种是老机--新机的转型过程中的产品。属于特殊时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哪么大的机箱是方便摆放吗

早期型号 体积都很大 重量也不轻

网友B:
送丝导管是不是陶瓷的?

网友:
这种是固定场合使用的

网友C:
箱子大是焊丝盘大,现在的盘小,还能多卖钱!哈哈哈哈

网友D:
帮我焊个轱辘,原地打转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箱子大是焊丝盘大,现在的盘小,还能多卖钱!哈哈哈哈

确实是 现在那些1公斤 2公斤的焊丝盘价格很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丝导管是不是陶瓷的?

陶瓷?好像是尼龙材质

网友E:
这是气保焊的吧,氩弧焊一手拿焊枪一手拿焊丝的

网友:
老刀又盘了个新玩具

网友F:
看着像二保的送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像二保的送丝机?

仅仅是像而已 结构差不多 有个装到氩弧焊枪上的夹具没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气保焊的吧,氩弧焊一手拿焊枪一手拿焊丝的

这个带一个夹具 可以装到焊枪上 也可以用手拿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我焊个轱辘,原地打转的那种

老兄这是要造宝马啊

网友:
二保的送丝机 结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