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同鼎 CDR-37SA 袖珍电动螺丝刀评测拆解

楼主(2022-09-30):
之前撸的同鼎TDSC36锂电螺丝刀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416-1-1.html,由于存在撬痕所以厂家给补偿了一个,同时多发过来一个袖珍款让看看还有什么不足和建议,所以打算试用拆解初步了解后和坛友一起讨论一下不足和建议方便厂家@dalongzi 听取意见后对产品改进,由于快到10月1,因此提前把这个帖子赶出来了。

下面开始,便携包装。

反正两面全是日文,难道是出口日本的

不管它,下面是基本参数,好在日文就是半拉中文。3.7v 850mah电池 280转 最大扭矩1n.m (手动10)充电电流500ma。

说明书也是日文的

有用没用的反正我拍下来了,有想练日语的可以看看

就一个大号改锥大小,6.35批头。

外形整体上看还可以,握在手里手感也是不错的。

周身无包胶,看来是定位于简易款,机身上就一个正反转按钮。

和手底下大号日本改锥对比下,体积差不多。

批头锁紧是自锁头非磁性,但是锁定后上下旷量较大。

内部锁定滚珠

屁股上有个挂绳孔。

也是c口充电,带胶堵。

充电电流大概500ma

转速测试 ,中等电量256转 ,受限于体积和功率,转速比较慢。

正反转 同心度 电子刹车 测试。

由于没有机械扭力也没有电子扭力,只有一个堵转保护,因此拧螺丝只能人肉扭矩控制, 这个是拧快丝的力道测试,2cm实木板能勉强完全拧入,但是转速下降很多,基本上就是极限扭力了(大概相当于机械扭力款的3-4挡扭力吧),但是只能偶尔拧几个这样的强度的螺丝,多了电机肯定受不了。

下面开拆,先把弹簧圈去掉。

拆下自锁机构

一共4个部件,原理很简单,就不赘述了。

锁定滚珠

另一面

屁股拧下外面螺丝后盖就拿下来了

然后又下两颗螺丝,这个用于固定机芯。

外壳内部

可以看到头部白灰色实际上是后喷漆

抽出机芯

左面机械部分,右面电子控制部分。

先去除电池保护外套兼尾部固定骨架

抽拉式

电池型号 18350的 标称850mah

去掉骨架固定螺丝

这里有个ntc热敏,用来检测电机温度,过热保护的作用。电机比较小功率有限,大负荷容易发热,因此热敏还是比较必要的。

电机和减速箱加手自切换

可以去掉外骨架了,外骨架做工仍旧是比较欠缺的,希望可以再加强一些。

130电机,用的电机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比玩具款要强不少。

电机主轴齿轮加减速箱卡接塑料套,这个基本上是机械部分唯一的塑料件了。

3‘级行星减速的前两级,全金属。

另一面

内部还有一级,手自一体切换也是全金属,包括外套,由于主轴手自切换部分和减速箱应该是压接连接无法拆出,因此这部分省略。
手自一体具体结构和上一贴应该相似,感兴趣的可以参考看上一贴。

下面主板

左侧部分正反转切换,指示灯驱动啥啥的,由于没有跑电路,只是大概说明一下,但是应该8,9不离十。两颗led,双色指示充电和工作,单色(红色)堵转过流指示,充电指示受控于4054。

h桥驱动,板子整体和上一款基本一样,各别地方有小差异。

4颗mos 型号特写

充电用了一颗4054,6脚是锂电保护,9mr电阻是电流检测电阻,取样电压直接去往锂保ic,中途无放大或衰减环节,因此想调整最大堵转扭力只能更换电阻,增大电阻可以减小最大扭力,但是也不能太大,因为堵转保护利用的锂保ic过流保护,如果电阻太大过流阈值太低,如果低过电机启动电流就会导致电机启动就保护,无法正常工作。

参考这张图片,rs就是检流电阻。

电池有点碍事,因此焊下一个引脚。

这面用了一颗358,大概测了一下应该是ntc热敏的采样放大,负责过热保护。

c口 cc引脚同样悬空,看来整个产品线都没考虑c to c 线的兼容。

还是自己补了两颗

测下空转电流,大概1a左右。

中等阻转(中等负荷) 3a出头, 重负载4,5a的样子,再大就保护了,因此这个起子最大功率20w以里。

测完了重新装配好

总结一下,体积小巧,外观算过的去,噪音也较小, 全金属机械结构做工不错,内部塑料件质感较差,毛刺较多。这部分其实很重要,手拧时力道较大,所有扭力基本上都施加在骨架和外壳之间,如果强度不够会造成断裂。c口的cc 下拉问题, 无机械扭矩也无电子扭矩(或者说只有一档)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希望厂家后期可以增加多档电子扭矩(小体积机械扭矩就不奢望了),这个体积如果以上问题都解决替代普通螺丝刀还是比较趁手的,比那种大的手感要好很多。

坛友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方便厂家改进完善产品,先这样有发现再补充。

网友A:
不知道多少钱链接是什么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少钱链接是什么呢 ?

这个我在卖家店铺也没找到同款,x光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咨询卖家~

网友B:
和绿林的差不多

网友:
这样的电动螺丝刀也就修理电脑之类的小螺丝还行,再大点的拆不动

网友C:
第一次见那么短的18电池

网友D:
前排围观球球折腾赠送的小崽儿,这个卖家还是比较讲究的

网友:
厂家售后还可以哈,质量搞好点可以大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排围观球球折腾赠送的小崽儿,这个卖家还是比较讲究的

老兄来了 嘿嘿是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在卖家店铺也没找到同款,x光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咨询卖家~

你在哪里买的啊,花了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哪里买的啊,花了多少钱啊

帖子开头有说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那么短的18电池

18350是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绿林的差不多

嗯 绿林也有类似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绿林的差不多

我也想这么说

网友:
目前绿林的用着最满意,就是扭矩小点,东城,得力都没有电子刹车用不顺手

网友:
感谢大神的拆解.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优缺点一目了然。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竟然白女票了一台哈哈,开玩笑的,测评也很累

网友:
迷你小巧的好工具,很漂亮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