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DCJZ10-10时转时不转,请教是不是开关坏了还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2-09-30):
放桌面不动它,也是这样,不转的时候,电量指示灯同时闪,照明灯不亮试过测试
1,电机单接12v电源不停的转一秒停两秒

2,接上电池,不接电机,也有这种情况
3,双电池换过试过
请教是不是开关坏了还是哪里坏了?

网友:
电刷磨损多了吧?

网友:
开关坏了!咸鱼35买了个无刷的,也是按压,一转一转的,电源灯也闪烁,换了开关,就正常了!

网友:
不按开关自己会转……见鬼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