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征求大家意见,烟管的45度接头该怎样配合

楼主(2022-09-30):
之前说的改烟管的事情,早早就量好尺寸下单了,购买的180毫米的PVC管终于在国庆前到货了,这么说来这两天我有得忙乎了。仔细比划了一下,这两个45度弯角还有3种配合的方法,不知道用哪一种风阻的衰减会少一点。当初买45度弯头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如果用一个90度弯头,风的阻力很大,90度弯头太急了,过了这个弯头,风力衰减肯定很大。所以选用了2个45度的弯头。当然了成本会更高些,工艺会更复杂些。由于材料比较贵,买的PVC管长度就没预留多少,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试错。只能一步到位。

C方案就跟一个90度弯头的工况差不多,虽然说比起一个90度弯头还是要好一点,但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还是不理想。
所以就想在A方案和B方案选一个,我把图给画出来了,就麻烦大家伙给点意见。

网友:
我感觉1吧,直线距离长,惯性大

网友:
上那种测量风量的设备

网友:
烟机的排风管一般情况下不都是用的那种伸缩软管吗?

那种管子可以拉伸,拐角处也不是直角

网友:
从流体力学来讲应该是第一个比较好,风阻会小一点。

网友:
都有2个45度弯,但1路径更短,当然效果最好。

网友:
如果烟机,烟管的接口与45度弯头匹配,A方案最适宜

网友:
对于180的烟管三种方案都差不多,

网友:
根据现场条件,优先选择A。

网友:
a方案排风最好,但是油垢会回淌糊住烟机止回阀,

网友:
A方案吧,管短弯度小

网友:
裸露在外,选第二种,兼顾美观和效能,被遮盖当然选第一种。

有自己做烟管的动手能力,以后更换那更是简单,人在,保终身 哈哈

网友:
A方案烟机和烟囱接驳会有困难,B则比较合理。
弯头和直管接缝很严实时,这么粗的管子内部压力不会大,不刷胶都不会漏烟气,调整管子角度和拆洗都方便。

网友:
一般人都看得出来,有条件还是按A方案,当然,具体情况就只得按实际情况处理了

网友:
考虑到安装的便捷和可调,B计划可行度高。

网友:
我觉得180的烟管应该不用太考虑风阻的问题...

网友:
A,B都可以,哪个方便上哪个。

网友:
我觉得B方案施工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