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特别的转接卡是什么用途的?

楼主(2022-09-30):
tf sd阵列转SATA这是干啥用的 这种转接卡转的SATA口 读写速度不够快 这种卡也不便宜 这是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这是以前固态没普及的时候低成本固态盘方案,现在没啥用,除非家里有特别多闲置sd卡可以玩玩

网友A:
这玩意,我们老爷子喜欢,他申请了500多个老评鸡了,就算部分是Udisk的,但是绝大多数还是32-110M的TF黑卡,口越多越好哈哈哈,也组合个傻傻滴(SSD)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们老爷子喜欢,他申请了500多个老评鸡了,就算部分是Udisk的,但是绝大多数还是32-110M的TF黑卡 ...

问下,老评机要怎么申请,谢谢,

网友B:
这是用来批量写入TF卡数据的工具吧,唱戏机、评书机、念佛机、广告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来批量写入TF卡数据的工具吧,唱戏机、评书机、念佛机、广告机之类的 ...

不是 这个不能单独写tf卡 只能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