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古董松下手电钻National EZ505,能复活吗?

楼主(2022-09-30):
疑是松下老款电钻,闲鱼购买,电池不行了,7.2v的,个人感觉很复古,目前想改锂电12V,电压高了点,在此求教会不会烧电机,望名路大神不吝赐教,纯属复活机器,不作干活重器。

楼主:
有四档扭力调节及变速功能。

楼主:
带高低速转换,机器应该是80年代出品的,有懂行的介绍下。

网友:
还是两串锂电更安全

网友A:
别修复,改完锂电一毛不值。
一般买这种钻的,都是买回去当传家宝的。
尽量保持原状才最值钱,改完就是破鞋掉价。

别破坏外观,别改任何东西,直接卖无拆无修,傻子还是够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修复,改完锂电一毛不值。
一般买这种钻的,都是买回去当传家宝的。
尽量保持原状才最值钱,改完就是破鞋 ...

哈哈哈,瞎说啥大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瞎说啥大实话

看到这个钻,我想到黑人哪啥,又黑又粗又长,真的好用么?谁用谁知道了。

某宝搞个无刷小钢炮短小精悍,多棒。

网友:
古董改完就是破烂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修复,改完锂电一毛不值。
一般买这种钻的,都是买回去当传家宝的。
尽量保持原状才最值钱,改完就是破鞋 ...

最后一句是重点

网友:
7.2v的是6节1.2v电池的吧?不能用12v超过太多了,2节3.7v锂电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修复,改完锂电一毛不值。
一般买这种钻的,都是买回去当传家宝的。
尽量保持原状才最值钱,改完就是破鞋 ...

不能更同意,咸鱼就是得老松下原装无拆无修才值钱,东西好不好不知道 反正价格是极好的

网友:
这看着有点丑啊。

网友:
样子挺怪的,,,,,,,,,,,,,,,,

网友:
7.2V改锂电2S正好,满电8.4V;3S就太高了,满电都12.6V了,一般7.2V改锂电都是2串,9.6V的才改3串

网友:
样子挺怪的

网友:
7.2V改双锂刚好.

网友:
古董货用来收藏比较好,用来干活还是用新的好。

网友:
1.老款镍铬镍氢电池,改锂电对电机寿命有影响。
2.改7.2v锂电得看你电池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