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Y900热管散热器增加M3底板螺杆

楼主(2022-10-01):
某宝买的联想Y900热管散热器,配套的背板是M2.5的螺杆的塑料材料,太软了,装好后主板变形厉害,不能更换其他的金属背板,着实让人无语。那就研究一下吧,拆下来经过测量,发现可以在螺杆继续套丝,就可以用常见的螺杆M3的一体金属背板。
先借用网络图片看看散热器。

主体

主体

这就是软软的原装塑料背板。

塑料背板

塑料背板

散热器底部。

已经套好M3丝牙的螺杆。

螺杆

螺杆

两种背板的区别。

上好螺杆准备装机

装机效果,联想TS250,装好后,顶部距离机箱盖板还有约1CM间隙。

网友:
高手啊!若不是你想出办法,这个就是鸡肋。

网友:
背板还要用塑料的,这厂家太抠了

网友:
高手啊!好办法

网友A:
散热器太大了点

网友: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有些散热器太重,主板受不了。

网友:
我也喜欢金属加强底板,最讨厌盒装塑料卡口散热器。

网友:
散热器有点大

网友B:
一看就是花了功夫,高手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太大了点

嗯,是不小,差点盖不上盖子,不过通过使用越来越喜欢12CM风扇的散热器了,即使满载噪音也基本没有,散热效果还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花了功夫,高手杰作

可能是有些强迫症吧,不是高手,过誉了。

换了金属底板,压得紧密,散热效果也好。我用的E3 1225V6,室温27度,核心待机34、5度,满载54、5度,噪音没有,很满意。

网友:
金属底板巴适,塑胶底板真是脑残设计

网友:
这个散热,太强了!

网友C:
底座不能固定在主板还是会变形的。我看你底座是粘在主板后面的。

网友:
机箱不错,看着够重,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不能固定在主板还是会变形的。我看你底座是粘在主板后面的。

不是粘的,这种底板需要拆下主板原有的小底座,再把这个用螺丝固定上去,很结实。淘宝可以搜索:主板一体金属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