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328晶体管测试仪屏幕是st7735s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22-10-01):
pcb是用的嘉立创开源的那个,装好以后刷好程序,开机白屏指示灯常亮,按下编码器指示灯闪一下,过几秒钟指示灯熄灭
写熔断丝的时候屏幕有时会显示字体,开机不动任何地方等几分钟也会显示字体,但是只要一动就变白屏了。
看力创bom表说是要用st7735的屏幕,在某宝买的7735的屏,发的是st7735s,是不是屏幕问题才会导致白屏呢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没焊接好。

网友B:
我在开源里也做了328测试仪,芯片 烧录器买回来大几十了,结果搞好了没用几天,左边屏无显示,右边屏全是方格子。扔一边了。还不如在加点钱买个成品了

网友C:
立创那不是都回答你了吗,我自己也是用的7735s。

网友D:
用的st7565做的m328测试仪,路过下

网友E:
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多半是焊接问题,接触不好,玩屏幕最常见问题,出现很多奇怪问题,又时候显示一两个小时又白屏,屏幕连接最好是焊接,不要用什么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没焊接好。

好的,我在从新补焊一下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st7565做的m328测试仪,路过下

谢谢大佬的打赏,7567的屏幕可以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接触不良

我在补焊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开源里也做了328测试仪,芯片 烧录器买回来大几十了,结果搞好了没用几天,左边屏无显示,右边屏全是方 ...

主要是你搞好了还用了几天,我这是直接翻车了,我这个成本已经超过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没焊接好。

好的我在重新补焊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开源里也做了328测试仪,芯片 烧录器买回来大几十了,结果搞好了没用几天,左边屏无显示,右边屏全是方 ...

确实是,,真不如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st7565做的m328测试仪,路过下

st7567可以吗,有st7567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那不是都回答你了吗,我自己也是用的7735s。

是的,是我屏幕的问题,我测量屏幕都是在5v左右,我是小白大佬见谅
做电平转换是不是在屏幕和主板链接的地方加电阻,让5v的电压降到3.3v

测得屏幕电压

vcc 4.96v

scl 0v

sda 3.88v

rst 4.6v

dc 0v

cs 4.56v

blk 4.2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是我屏幕的问题,我测量屏幕都是在5v左右,我是小白大佬见谅
做电平转换是不是在屏幕和主板链接的 ...

这屏幕可以用5V吗?一般是有3.3V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屏幕可以用5V吗?一般是有3.3V降压的

可以的里面有个662k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的里面有个662k

信号电平转换需要用74HC4050进行转换,既然屏幕板子上有662K,说明用的是3.3V电源,你能测到接近5V就不对了。先调整BLK上电阻增大,这是背光亮度,电阻增大使亮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电平转换需要用74HC4050进行转换,既然屏幕板子上有662K,说明用的是3.3V电源,你能测到接近5V就不对 ...

谢谢,这两天dwh96大佬帮忙弄的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