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敲了一个烙铁头

楼主(2022-10-01):
好像有些铜做焊头比较好,,有些铜容易氧化。是紫铜关系吧。

楼主:
淘宝哪些紫铜头不知好使嘛。

网友:
紫铜头容易烧黑,不过也容易修复黑了细砂纸打打重新挂锡就行,但不耐用。现在的烙铁头都是镀了一层,手里有几根穿孔的原装T12烙铁头,磨掉前面穿孔部分看的确是紫铜的。

楼主:
家里有t12,这种只是玩玩的。

网友:
紫铜头好用,但不耐用

楼主:
家里有主力t12,还有奥科,,这个是白光被我前面头用力搞坏了,只能加一个套着用,感觉还不错。

网友A:
这造型,也太妖娆了

网友:
这是几十年前的古董烙铁了吧,别用了还是收藏起来吧。

网友:
这东西是好东西  就是太大了,现在都是贴片 直插的都少

网友:
黄铜头不容易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造型,也太妖娆了

好吧,你把我要说的话讲在前面了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头都是镀了一层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头基本都是铜芯套铁壳再镀铬,铜芯导热,铁壳增加钢性,铬层防腐,并且吃锡主要靠那层铬,一旦被酸性助焊剂腐蚀没了,就不吃锡了

网友:
紫铜头是好用,但很不耐用。

网友:
以前用这种的,旁边放一张砂纸

网友:
直接找根银棒做一个 。省得买含银焊锡丝了。

网友:
么有镀层都不耐用

网友:
弄了一段6mm铜棒

需要多少截下多少

把头修整成所需要的形状

很好用

网友:
实在太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