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b540一体机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22-10-01):
联想b540的电源,tny278,cm6802,as339m,有没有大神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或者指导下啊啊,tny278的2脚和四脚的电压什么条件下才出来啊,捋不清,故障是5v12v都没有

楼主:
太紧凑了,拍不全

网友:
先查查待机5V,没有的话查辅助电路是不是没起振,查启动电阻,启动芯片,辅助电源的开关管。有辅助电源的话,先查查是不是输出有短路,主要查输出电容,整流肖特基,没问题的话,尝试短接光耦输出端,看看能不能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