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助公司会计维修洛贝LBC-20CS2电磁炉,修不好,求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22-10-01):
如题,可以开机,风扇也转,按键可以进入加热程序,但锅不热。检查发现放不放锅,功率指示灯都是一起闪。这机没有数码管,也不知道故障代码。简单测量了3个电容,2个基本正常,另一个标2UF,测量只有1.2UF。测量大阻值的电阻,也基本正常,温度传感器阻值大约100K,没啥头绪了,还望各位帮忙,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22-10-5 13:36):
已经修好,是散热器下面隐藏的300K电阻损坏,更换后修复了!

网友A:
18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电压是否正常?

这机是15V,测量正常。

网友:
不会修,要建议的话就是换板。淘宝找一下,价格也不贵。

网友:
换换轻触开关我会,修电磁炉真不会

网友:
看下红圈里的可调电阻,一般是501(500欧姆),阻值是否变大了,是的话更换就应该好了。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检锅系统出问题了,将加热圈的检测头拆下,加电看电磁灶的反应,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检查一下第6图右侧蓝色可变电阻,一般是501(500欧姆),阻值变大就有可能不加热或间断加热。

网友:
测大电阻,和可调电阻是否完好

网友B:
我的看法和6楼相同,应该是不检锅故障,找一根长点的电线多盘几圈,两头接一个LED,代替锅放上去加热,看LED会不会一闪一闪的,如果不闪那就实锤了。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和6楼相同,应该是不检锅故障,找一根长点的电线多盘几圈,两头接一个LED,代替锅放上去加热,看LE ...

认同,补充几句。
先检查5v 15v电压是否稳定。
检查面板led和按钮是否短路。
不检锅就查同步电阻。
检锅但不加热,就检查0.27谐振电容,康铜丝、线盘是否接触良好。
如果还是不加热,检查8050,8550对管和驱动电阻。
再不行就是cpu挂逼

网友:
是不是检锅电阻废了,那个大电阻330K 820欧
热敏二极管,有50K、100K,同步电阻

网友:
其实电磁炉挺复杂,来学习学习。

网友:
电磁炉虽然是个小家电,但是维修难度,并不低。

网友:
测量一下面板插头挨着的可调电阻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