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高压电容爆掉的阻容降压LED灯泡

楼主(2022-10-01):
         可调亮度的灯座,只能用这种电路的LED灯泡
         配合两档亮度的遥控灯座使用,前几天早上,突然砰的一声,柔光罩炸飞脱,电路板因为打了胶反而还卡在灯座上,座里满是电容的纸屑。

          高压电解电容,原厂是 47u/63v,从旧充电头里拆个4.7u/400v就行了,但只有一个灯珠亮,用830数字表的二极管档量灯珠压降,坏的:220,好的520。

        220v交流,经阻容降压后,过全桥、滤波,接16个LED串联发光。

        电路图

网友A:
阻容降压灯泡爆电容一般是有灯珠断路。

网友B:
问一下,这种电源的效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灯泡爆电容一般是有灯珠断路。

应该不是吧,16颗是串联的,如果彻底断了,应该完全不亮。

网友C:
这种劣质货爆菊花是常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劣质货爆菊花是常态

电容耐压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16颗是串联的,如果彻底断了,应该完全不亮。

灯珠断路,阻容电路电压升高到300V以上,耐压值不够的电容就会爆。

网友:
电容耐压太低,劣质货爆菊花是常态

网友:
是不是长期温度太高了

网友D:
应该逐个灯珠检测一下,看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逐个灯珠检测一下,看亮不亮。

文中说了,离电后,在板用二极管档测各个灯珠,好的和坏的 是有区别

网友:
换4.7微法太小了,灯珠极容易冲坏

网友:
设计的时候默认led都是好的。实际使用中有个别led参数变化或者坏掉,导致电压升高,电容就受不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种电源的效率大概是多少

效率很低,但电费便宜。功率因数小于0.6,但是除去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大于0.85。收费的就是有功功率,所以费电但不费钱。

网友:
电容耐压太低了,应该用400V的

网友:
这个是计划性报废,一旦灯珠开路,电容就爆了。灯珠正常还能把电压钳位到电容耐压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效率很低,但电费便宜。功率因数小于0.6,但是除去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大于0.85。收费的就是有功功率,所 ...

原来这样。付费的85%可以的

网友:
维修达人,吸顶灯LED灯条灯珠损坏可以用这种方法维修吗?变压器是好的

网友:
现在设计的思路就是日用消费品,坏了就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