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12V电压(伪电量)4LED指示灯板

楼主(2022-10-01):
这几天给周围朋友们改手提射灯,用的是4串磷酸铁锂电池,没有电量指示的话只有在灯不亮的情况下才知道没电了,所以要做一个电量指示。

正常吧电池电量指示用库仑计是最精准的,但对于手提灯这种设备来说,大概知道个情况就行了,所以就用4LED做电压指示。分别是10v,11v,12v,13v,4个led分别用绿-绿-黄-红,磷酸铁锂电池能量集中在12v,所以12v以上是绿灯,黄灯亮起就代表能量亏空但还能坚持一下,应该充电了。红灯就是不行了。

因为是采集电压,所以要什么电压灯灭更换电阻就行了。如果你不会算,就把电压发我我给你算(只对使用这块板子的坛友)

电路使用一个4路运放,一个TL431做基准,剩下阻容led灯,成本2元不到。白嫖嘉力创PCB

附件里是打样文件+元器件表,采样电阻值在bom表里

网友:
铁锂这玩意儿,用wh库仑计最准,只看电压的话,可以参考有电,还是快没电了。由于铁锂不像三元锂的电压实时变化,可以比较线性的反应电池电量。铁锂几乎95%电能储存于3.1-3.3v以内, 4串就是12.4-13.2v,而最迷的是,在3.3v末和3.2v初的这段电压区间里,让人捉摸不透的电压,却决定了几乎70%的电能,意味着3.301v和3.299v看似只有0.002v?说不定剩余电量就是一个90%,一个40%,悬差巨大。

网友A:
所以你这黄灯11v,基本是彻底不行了,单体电压低于3v后,就是断崖式下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这黄灯11v,基本是彻底不行了,单体电压低于3v后,就是断崖式下跌了 ...

对,铁锂就是这样。
更改电阻就可以改亮灯电压,我用的是168wh电池点18w的灯,所以才按帖子说的分压设计的。
等板子回来再具体测试下,然后更改电阻就行了

网友:
红包淘一个电压表直接装上多省事

网友:
简单实用,还能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不错,学习了,回头也试一下

网友:
磷酸铁锂的放电曲线太不平稳了

网友:
这个电量显示装置的耗电量如何,可以加一个开关控制吧。

网友:
不错的的制作,很实用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肯定是加个开关,看的时候就按一下。要不电还不够4个LED灯消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