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冰箱冷藏室结冰(旋转门封条对换测试)

楼主(2022-10-01):
很长时间就有这种现象了,左面严重右面稍好点,敲掉后又有,反复如此,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第一张图片的那个洞赌了,清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的那个洞赌了,清理一下

与洞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的那个洞赌了,清理一下

哦,好的,谢谢,我试下

楼主:
平时调3,后调1还是一样。
那先试疏通那个孔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我试下

拼多多有苏通套装一堆

网友C:
门没关好,检查磁条。
即便洞堵了,冰也应该在靠近底部位置,这个冰不但量大,而且在中上位置。应该是冷凝水滴凝结的,并且温度偏低。应该是门没关好,导致冰箱一直工作,并且冷凝水滴在盘管位置结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洞关系不大

的确是与孔没关系

楼主:
轻松伸到压缩机积水盆上,确认孔没堵,卷尺测下去95cm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有苏通套装一堆

确认没冰堵。

网友D:
那一年的冰箱???老款直冷的可能是微漏概率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没关好,检查磁条。
即便洞堵了,冰也应该在靠近底部位置,这个冰不但量大,而且在中上位置。应该是冷凝 ...

目测门封条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一年的冰箱???老款直冷的可能是微漏概率大一些

2011年购的,海尔

网友:
缓慢漏氟的表现,会越来越重,还会出现冷冻室逐渐化冻,整个过程大约数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测门封条也是好的

你把保鲜里的东西全拿出来。然后只用速冻。
如果还是有结冰,那就确定门没关好。不然那些水从哪来的。
如果不结冰,要么就是温度太低,要么就是保鲜里的食品水分太多了,或者没冷却的食物就放进去了。或者就是塞太满,里面的空气流通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一年的冰箱???老款直冷的可能是微漏概率大一些

2011年买的二手房,一直空着没住隔三岔五进屋打扫卫生,冰箱是那年买的新冰箱,从没断过电,电费每月就是10多元电费(冰箱用电)。现来住个把又将空着,冷藏室结冰敲掉后又很快又有了。

网友:
调温的旋钮来回到头调几次,指在4.5上再看看

网友:
同样的问题,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保鲜里的东西全拿出来。然后只用速冻。
如果还是有结冰,那就确定门没关好。不然那些水从哪来的。
如 ...

哦,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1年买的二手房,一直空着没住隔三岔五进屋打扫卫生,冰箱是那年买的新冰箱,从没断过电,电费每月就是 ...

现在冰箱管路都不是紫铜的了,即使有一点也是薄如纸,就怕用用停停,有潮气,会腐蚀管路。如果新的从没用过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