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出门买菜,在小区路边捡到这个东西,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2-10-01):
我感觉应该是个汽车定位器,但是仔细看了一下,带的有光敏电阻,突然不理解是啥东西了。上图

保险盒,但是没想到是这种保险

现在开拆,这一面有魔术粘,以后撕掉了,外壳全卡扣,轻松拆开

没想到里面还有给小电池,已经没电了

背面

数据卡槽

你们看看这是啥呢?

网友:
就是定位装置

网友:
高科技跟踪器

网友:
这是007设备

网友:
就是定位器。五个汉子。

网友:
定位器带光敏,是光线暗的时候发送数据,还是光线强的时候发送数据

网友:
有SIM卡槽,实时报告位置装置

网友:
带光敏的定位器,见光报警,采样留证。

网友:
电瓶车定位防盗器,可以手机即时看看车在哪里。

网友A:
怎么有光敏电阻就不明白了?,如果检查到被拆了,会立刻发送信息,说该设备被拆了,要是能知道平台就好了,这种带电池的一般不便宜

网友:
定位器,见光自动销毁

网友B:
不明白那个5A的保险有啥用?给定位器供电用不了5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光敏电阻就不明白了?,如果检查到被拆了,会立刻发送信息,说该设备被拆了,要是能知道平台就好了, ...

首先谢谢前面坛友的打赏。这个魔术粘两层上都在光敏窗口处留有孔,我还以为是专门用来采光的,你这么一说很有道理,是我肤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那个5A的保险有啥用?给定位器供电用不了5A啊。

应该是为了防止短路,引起火灾等等更大的问题

网友:
到底干啥用的

楼主:
前面大家都说了是定位器啊

网友:
在平台上慢慢找呗,迟早都会有答案的。

网友:
锂电池是不是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