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机显示品牌logo黑屏

楼主(2022-10-01):
液晶电视开机显示品牌logo以后黑屏,按什么按键屏幕也没反应,但是按按键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会闪烁。坛友能帮忙看看是哪里故障?

网友:
要看什么牌子,具体故障现象,先看背光到底有没有,这个好判断,没有背光用手电贴近屏看看有没有图像,先排除这些问题,再往下查,只要屏不坏,都能解决,慢慢来

网友A:
估计是灯条坏了,仔细看屏幕隐隐约约有显示的,可以用手电照着好看些

网友:
估计是电源保护了,用隔离法,逐渐缩小范围,先判断故障出现在那块板上,再查找故障件。

网友B:
灯条坏了,自动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灯条坏了,仔细看屏幕隐隐约约有显示的,可以用手电照着好看些

已检查,灯条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条坏了,自动保护了

不是灯条损坏

网友:
电视品牌  型号  检查过那些地方,还有怎么确定灯条不坏的?还有找程序用U盘刷机试试,如果刷机过程中不黑屏就肯定不是灯条了或者也可能直接刷好。讲的太模糊了,只能讲这些。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是直接用U盘刷固件

网友:
我的创维是,黑屏,能看到一点漏光,后来查资料,各种尝试,后来知道重刷固件修好了

网友:
关键要看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看看有没有背光,先确定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智障才能下手

网友(2024-07-19):
2022-10-1 14:58:49
要看什么牌子,具体故障现象,先看背光到底有没有,这个好判

网友:
先打手电照着屏幕看看有没有显示内容(看看是不是背光坏了)

网友:
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