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警告的硬盘还能干什么 哎

楼主(2022-10-01):
最可惜的是这个6t  最后1%有问题   修复也没办法 哎

这两块4t也是悲催  太无奈了

这样的硬盘还能干什么  懵逼

网友A:
有29个坏道的那个4T怎么卖?用来做仓库装小姐姐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东西拷走,硬盘拆了得到镜子和磁铁和电机

网友B:
用来做仓库装小姐姐还是可以的,换根数据线可能有惊喜

网友:
重新分区 把坏的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做仓库装小姐姐还是可以的,换根数据线可能有惊喜

硬盘盒换了  挂主机也不行  应该不行了  哎

网友C:
不能存重要资料,用来当做PT盘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经常下载删除,真的坏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9个坏道的那个4T怎么卖?用来做仓库装小姐姐还是可以的。

这个还不如三警告那个了  挂移动硬盘盒下载  经常丢盘  我感觉都是移动硬盘盒搞挂的 哎

网友D:
为啥天天有这种问题,我都发过好几次贴了,用diskgenius修复一遍,修复不了的屏蔽部分容量,挂着当仓库盘或者下载缓冲盘就行了,机械硬盘没你想的那么脆弱,要坏也是个别文件损坏,注意备份,别存重要资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存重要资料,用来当做PT盘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经常下载删除,真的坏了也不心疼。 ...

当过下载盘  不过挂的硬盘盒  经常下载时候丢盘  哎 都是眼泪 现在6t是红色警告也不敢用

网友E:
怎么那多人建议装小姐姐?做别的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天天有这种问题,我都发过好几次贴了,用diskgenius修复一遍,修复不了的屏蔽部分容量,挂着当仓库盘或 ...

现在就是懵逼啊   当初用diskgenius慢扫了6t   当时是1一个坏块  但是警告是红色 数值不敌   现在修复成了多个坏块 放弃修复    今天无聊用维多利亚修复 问题也一样   但是坏道在最后1%     原来屏蔽使用过上面的4t   坏道集中在前端   当下载盘但是丢盘  搞得现在懵逼   是当仓库稳定  还是下载用

网友:
划分区屏蔽掉就行了。

网友:
兄弟别挣扎了,现在硬盘也不贵,折腾这硬盘花费的时间太多,不值当。基本的情况大家提了不少,但实际情况你更清楚,做仓库盘或者下载盘也得看情况,你这盘都开始降速、掉盘了,装满都不知道得花多久。这种情况,很可能还能折腾下最后做成凑合能用的仓库盘,但是这可能得花不少时间,而且你也不一定放心。

网友:
西数软件低格后看看

网友:
一个有坏道的盘,440个坏扇区,又用了几年24小时下载了都没挂,还是老样子。
案例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那多人建议装小姐姐?做别的不好吗?

没别的可以装呀

网友:
换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