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车间起火,就顺便简单拆个施耐德WATSG250/4A双电源开关

楼主(2022-10-01):
只是顺便简单拆下,平时很难有这种机会,拆这种双电源的视频和文献应该很少,说是首拆也不为过。当然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今天只是运气不好,值班遇到突发事故。

事情是这样,今天国庆节我值班,上午车间恰好起火了,今年还没起过火,我运气不错。然后需要启消防泵,启动后正常运转,刚转身不到5秒,轰一声!配电柜放炮了,消防配电室瞬间安静了。我回头看见消防双电源柜冒烟了,如图,双电源出线母排都烧缺了。

我仔细看了下,没发现有什么可能短路的物体,配电柜内很干净没有残渣,母排也只是小缺口。每个月都要巡检一次双电源柜,若是有扳手螺丝刀在母排上不可能没发现,并且从来没人检修过这个柜子。

由于车间起火,必须尽快启动消防泵,我大约花了10秒钟仔细检查电柜,确定应该可能?或许?没有故障点了?很害怕的送电,启泵,看着启动电流瞬间400多A,慢慢300多A,过了几秒后稳定70多A,没放炮,应该没问题了吧?

之后我马上就测了下温度,看看母排有没有异常发热,结果看起来,只是B相母排温度比AC稍微高点点,但依旧很低,跟室温差不多。最热的地方是出线母排紧固螺丝的地方。

这个螺丝呢,被电弧融成球了,对比下旁边正常的螺丝。

这个电流很小,70A对于250A的开关来说简直小儿科,即使是电缆也才34度,于是我观察了一个多小时,运行没问题,就走了。半个小时左右车间就把火灭了,停泵。

很不幸的是,中午吃了饭,领导说再测试一下消防泵,确保启停没问题。结果启动后,仍然是过了几秒,又炸了!还是双电源,这次炸的更黑了。脑壳疼啊

唉,暂时找不到原因,没有金属导体,没有潮湿水汽(配电室有5p空调除湿制冷),没有老鼠虫子小动物,况且如此猛烈的短路这不是老鼠这种高电阻的导体能造成的,以前冬天有老鼠喜欢跑到母排上取暖,电死烤成老鼠干的不少。没法,换双电源,但是新的一时半会儿买不回来,消防又必须要保持供电,万一又起火怎么办?于是传统手艺直接飞线吧

或者叫飞母排合适些

拆下的双电源开关丢一边吃灰,以后再说,其实就是不打算修了,买新的最省事,简单打开看看,不能拆太多,万一装不回去了,让我赔钱就麻烦了。

这是被烧的地方,连开关底座的油漆都烫没了。

拆出顶盖,这螺杆够长。

盖子下是断路器本体,双电源开关本质就是两个断路器,奇怪的是4个螺丝孔,为啥有2个没螺杆?厂家这么扣门

去掉断路器推拉机构上盖,可以看到上层断路器的推拉合闸机构了,目前是上层断路器合闸状态,

圈里有两个行程触点开关,是合闸到位的触点信号。

这个双电源是2层断路器,上层一根分合闸推杆,可以看到轴底部,我圈的位置,对应的还有一根下层断路器的推杆。

去掉上层断路器上盖,就露出合闸触点和灭弧机构了。

可以看到由铜柱固定在滑块上,通过移动滑块,实现分合触点。

这是拿下来的触点滑块,每相触点都是2根铜柱,这儿4对,因为该双电源是3p+N的

分合闸触点的原理是,合闸时,就是滑块上移,两个铜柱把进线母排的插片,抱住,可以看到之前合闸留下的黑色印记。分闸就是向下推,使铜柱放开插片。

而分合闸过程中,底下的网格就是灭弧罩了,或者叫灭弧栅,这是空气灭弧断路器的基本结构之一,所有空开都有,包括你家里的电箱小空开。所以这个双电源断路器也可以叫双电源空开。

就这样了,不细拆了,控制回路和电机回路需要拆卡簧和很多销子,过于复杂,怕拆散了装不回去。并且我的目的是探寻故障原因。

最后,我发觉应该就是双电源出线的母排连接座子,没有固定牢靠!这4个母排座子,8颗螺丝(包括被融化的2颗),全是松的!只需要手指捏住螺丝刀的杆子,轻轻一扭,就拧出来了!我去!由于母排座子螺丝松动,母排和双电源出线端子存在晃动,就是虚接!那么启动水泵时400多A的电流,会导致发热,热胀冷缩,然后产弧,电弧被相与相之间的380v电场吸引,顺着母排向下走,电弧短路!就这么简单!

无聊搜了下某宝,这东西有点小贵哈,公司采购的话,估计9000-11000元左右能买的到,还不错。

结束,谢谢

网友A:
这是什么工厂啊

网友B:
看烧蚀点的飞溅像是螺丝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烧蚀点的飞溅像是螺丝松了

已经破案了,就是螺丝松了。。。

网友C:
这价钱,国内做的应该更好。但是厂家不认国内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工厂啊

做光伏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烧蚀点的飞溅像是螺丝松了

是的,确实是螺丝松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钱,国内做的应该更好。但是厂家不认国内的牌子

是的,采购部要求要知名品牌,并且便宜了不行,喜欢买贵的,都懂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确实是螺丝松了的问题

这种错误不应该啊,是原先就没拧紧吗?

网友:
这算是产品质量问题吗?安装的时候也没有紧一下。

网友:
幸亏没耽误灭火

网友E:
这个施耐德是施耐德吗  看起来有点懵  写的是施耐德天津呢     话说 这个电源应该也有绝缘隔板吧  要是装上了是不是能避免这样的事故呢

网友F:
看品牌是天津施奈德的ATS,用过法国溯高美的,是机房用的,切换的时候声音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品牌是天津施奈德的ATS,用过法国溯高美的,是机房用的,切换的时候声音挺大的。 ...

这个声音也挺大的,切换时,啪!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施耐德是施耐德吗  看起来有点懵  写的是施耐德天津呢     话说 这个电源应该也有绝缘隔板吧   ...

有相间隔离板肯定会大大降低爆的概率。至于施耐德,当然是施耐德的,外国品牌比较诚实,哪造的就喜欢标那个地方的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错误不应该啊,是原先就没拧紧吗?

那不知道了,可能安装设备的厂家没拧紧

网友:
施耐德的东西不耐用,ABB就比较好。

网友:
螺丝松动造成拉弧短路

网友:
看明白了,那两颗螺丝值9000-11000。。。。。

车间好像经常起火?你们都见怪不怪的样子,什么原因?

网友:
起火?趁火打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