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各位大佬 给孩子选择台灯 现在的高显色LED灯好刺眼,卤素灯和节能灯那.....

楼主(2022-10-01):
现在用的高显色全光谱LED台灯,亮度没问题 就是太刺眼了,也不知哪里的问题
看网上说卤素灯比较好,咱们论坛都是玩数码的应该更专业一点
问下  卤素灯 加交流改直流电 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
显色98%以上比较合适,通常不需要太亮,
LED 我买的是这个
https://detail.tmall.com/item_o. ... 1627207:21537963263
5W和7W比较合适,
7W需要抬高,太近会刺眼,5W可能合适一些。

另外卤素灯需要70W才够用,和LED7W亮度感觉差不多。
但是……夏天太热了,冬天正合适,而且 点亮后,不要用力碰灯,灯丝容易断。
色温选择建议暖白,这种微黄的光最像太阳,不刺眼。

这样的配置,贵的是灯座,皮克斯的长臂灯就够了,几十块钱足以,用E27的螺口灯头。
不要买一体的专用灯,购买和换灯源成本都很高。

网友A:
最好还是钨丝灯泡

网友:
台灯要接近白天出太阳自然光线的最佳!

网友:
灯光偏黄些的好,以前3元一直的长虹红太阳系列3W或5W的挺好,当然有条件可以买进口的灯泡,其实也是国人做的,不过就是出口的质量比较严,一般都要做积分球测试,有各项认证标志

网友B:
我选40W磨砂白炽灯泡 在我所在的城市基本买不到了 买佛山40W灯泡

网友:
找以前的前沿led大佬买,,,他专做灯板的,不过台灯嘛。。。不知道他有没有

网友:
据说其实亮一点更好,尽量达到阴天下室外亮度吧
不过最好是整个房间都亮一点,减少反差带来的不适

参见https://www.kechuang.org/t/86169?page=0
还有很多所谓的高显指可能只是最便宜的led做的,要放心还是得自己买灯珠贴

网友:
直流的G4卤素灯泡,亮度不够加多一两个,12v电源也好找,就是灯架好看的估计不好找

e14的接220v,可以用转接头转换成e27的

网友:
三基色的节能灯也好找,显色指数也不错,也没有卤素灯那么热

网友:
钱没到位吧,剌眼是反光板或柔光罩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选40W磨砂白炽灯泡 在我所在的城市基本买不到了 买佛山40W灯泡

我也一直用这个,跟所谓的高价LED护眼灯差不多色温。但白炽灯的发光原理和太阳一样,所以理论上对眼睛比较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钨丝灯泡

对的,白炽灯最好。

网友:
保护眼睛的话,最好是最接近太阳光的白炽灯。

网友:
卤素灯或者专业的LED读写台灯,卤素灯的主要问题是色温太低,只有2700K,让人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
三基色荧光灯就算了,除对色灯管外,其他的测出来参数惨不忍睹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先看评测。这个大神刚对台灯进行评测,很多台灯蓝光全部不过关。

网友C:
我前几天刚买的这款

网友:
灯架用那种长臂的,灯亮点可以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刚买的这款

我买了退回去了  刺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退回去了  刺眼

欧司朗柏林系列卤素灯。现在不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