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维修电动车显示屏

楼主(2022-10-01):
电动车显示屏坏了,显示不全,8月份推到维修说是换屏,厂家发,9月底再去又说是厂家没有屏了。
现在放假自己拆开看下,到底是什么坏了。

电源电压测量72.5伏
左右闪烁灯测量12伏左右。
板子拆下来没有电源测试,玩了下原理。画个电路图,
显示屏是定做的段码屏,
驱动事HT1621B
前面有个CX802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从线路上看像单片机。

显示屏显示不全,看不出来是什么坏了。

网友:
单片机损坏?

楼主:
单片机应该没有坏,单片机通过3根线控制HT1621B。

显示不全有可能是屏坏了,也有可能是HT1621B。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吧,是不是内部断线。

网友:
我的也坏了,改天拆开看看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有引脚接触不良,烙铁烫一遍引脚,同时动一下屏幕,去除应力看看。

网友A:
屏和PCB是靠什么连接的?都能画线路图了怎么反面这么重要的部分反而没有图呢?
只看元件一侧很难看出什么,这种一般连接的地方断线或者接触不良可能性最大。

网友:
段码屏,排线问题为多吧?我手里好多屏,都是国为排线搞不定扔掉了

网友:
屏是斑马条压的?

网友:
高手啊,连这个都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和PCB是靠什么连接的?都能画线路图了怎么反面这么重要的部分反而没有图呢?
只看元件一侧很难看出什么, ...

看到了一排引脚,应该是那种从玻璃基板上带引脚的那种,不是排线,也不是斑马条。
个人认为使用斑马条压紧的那种寿命最长。

网友:
某宝有卖这个显示总成的,找找看

网友:
淘宝买个换换

网友:
我的在淘宝上找尺寸一样的总成更换的,也是缺画,找不到毛病 对了20块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