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楼板承重200?500?我看都不止啊:

楼主(2022-10-0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2396-1-1.html

此帖子最后答案好像是500kg/平方?

但我常去一家游泳馆,在30层的8楼,类似这样,实际比它还大,除了更衣室厕所外,几乎整个楼层都是。

当然,负荷不在多大,而在多深。水刚好是国际单位密度的参照物,所以,游泳池不能超过50cm深?婴幼儿专用吗。

还有老房子那种水箱,怎么看都有2m高啊:

网友:
房子刚刚设计时候,根据用途,把钢筋加粗加密,承重力就强了。

网友:
首先,200kg动荷载那种是住宅的
其次,那是最低要求
再者,人家规划要做泳池只需要把材料往高里设计不就成了吗
因为泳池而崩塌的事,还真发生了,就是今年。

网友:
我以前工作的公司给客户安装设备,需要提前的工作就是获得楼房的结构图纸和相关参数,如果属于普通民用建筑的话还要做楼层的承重分析报告,需要符合要求(350kg/M2以上)才能够进一步去跟业主谈判租约的事情,如果达不到要求,要么换地方,要么做加固设计工程。

网友A:
这个看楼房结构啊,我们给客户装UPS电池柜都会让物业去查楼房的承重,确实大部分建筑是按照400KG/平方建造的,钢结构的高层有200KG/平方的。不符合要求的地板要放钢制的散力架来把重量分散到更大面积上去。

网友:
根据需要是可以局部加强的!

网友:
我们老家,村里盖的楼,我兄弟住的那间看见地上有个沙眼,我兄弟用竹竿轻轻戳了一下,顿时出现了足够一个人掉下去的不规则圆洞,里边倒是有铁丝,真看不出是钢筋来,还没晾衣服铁丝粗呢,或者说,还没有你用的粗焊锡丝粗呢,3MM都未必有。剩下的部分,经过检查,只有沙子基本上没灰,难怪当初搜我们村名的时候,只能搜到俩一模一样的建筑队工人的自述,他算是有良心的,说出了我们村楼的质量有多糟糕。这楼一平方能承受200斤?

网友:
如果住宅按照200公斤设计,那岂不是屋子里面不能站满人?

网友:
游泳池健在几楼都不安全。多少方水一般都是多少吨。相当不安全,一般都是一楼或地下室,接触地面的楼层。

网友:
设计师使用专门的软件进行计算,一般都留有余量,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楼房结构啊,我们给客户装UPS电池柜都会让物业去查楼房的承重,确实大部分建筑是按照400KG/平方建造 ...

散力架是怎样的外观?

我以为地板那么硬,自然就能散力了啊,不然姚明单脚一跳不就把地板踩个洞出来?

网友:
地板当然也有这作用,但设计如果是400KG,你在单位面积的重量如果超过了,就可能会有问题,但如果是正好在梁上的部分,承重肯定会超过。
至于散力架也很简单,如果我的电池贵有1吨,但面积可能只有0.6平方米,我就会做一个钢架,面积在3-4平方米,让钢架的重量加上电池的重量加起来单位面积重量不超过承重,把电池柜放在钢架的尽量中间的位置,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看到放大型的鱼缸也需要做这样的设计,估计也是因为太重了。

网友:
我记得是500kg每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