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天邑TY6201A路由器加散热片换电容

楼主(2022-10-01):
原来只有一颗16v470电容,换成两颗固态16v1000电容,长期使用估计稳定点,顺便加几个散热片

换好后全貌

原版全貌

加好散热片

原来只有一个电容

这个有个空位

网友(2025-03-22):
目测应该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处理器是4核1.5G的高通,发热量有点大,路由器长期工作电容容易鼓包导致不稳定,我这样操作是为了长 ...

博通的U,傻傻分不清

网友:
不懂就问,看抖音上说换电容是可以换大的电压,容量不应该乱换啊。

网友(2025-02-20):
如果 换风扇的话,接电搁哪儿,还有风扇规格,厚度什么的,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2024-12-19):
你的温度有多高啊,要这样摆弄?我的刷了华硕改了电容夏天最高79°,没一点问题,稳得一P。

网友:
这路由我1年前测过,当时用两个手机同时WIFI测速,功率插座显示9瓦多。如果连多个设备长期用,估计商家后配那种垃圾12V 1A适配器顶不住。

网友(2024-09-04):
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不如一个小风扇

网友:
这机器无线会断流啊,恶心的一B,而且官方也不提供官方固件,我只要它稳定工作而已,运营商定制的东西蛮恶心的

网友:
支持支持,玩机有乐趣

网友:
散热片上加散热片是什么鬼?

网友(2024-06-18):
这个散热,估计也降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处理器是4核1.5G的高通,发热量有点大,路由器长期工作电容容易鼓包导致不稳定,我这样操作是为了长 ...

ACWIFI上的拆机是博通的U

网友:
赞一个,我也试试

网友:
用大的散热片,你这个有点小

网友:
买了一个,不知道要怎么下载固件

网友(2022-12-26):
这个不是高通处理器,是博通的

网友:
高通火龙,啥都压不住

网友A:
这个处理器是4核1.5G的高通,发热量有点大,路由器长期工作电容容易鼓包导致不稳定,我这样操作是为了长期稳点使用,短期看不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