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33.92MHz遥控器只能开步能关是怎么回事坐等大佬

楼主(2022-10-01):
买的遥控插座控制水泵给菜篮子浇水用,老头子不长记性的连着2次吧遥控器放到洗衣机里泡水了,现在开关按钮都会亮指示灯,但是只有开按钮又作用,关按钮没反应了,我本来说买一个新的算了,老太婆非要窝修麻烦大家伙给看看有没有可能修复。。。

幸好有个拆车透镜可以当放大镜

幸好有个拆车透镜可以当放大镜

13.560?

13.560?

网友:
定时插座不好吗

网友:
漏电呗,无水酒精密封小盒摇动及泡泡看

网友:
能亮灯,说明开关没坏,是键值不对。看是哪儿漏电吧。买个对拷的几块线包邮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板,跑线看看呗,哪里腐蚀了

楼主:
我发现2245p芯片又几个脚好像断开的感觉,加焊了一下完事了

网友:
8角芯片拆线了清洗电路板,烤干,装上试试,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这里面,泡水最容易坏的就是按钮开关,on键有效,off键无效,首先就是检查是不是按键失效了

网友:
用镊子短接一下off键的两个脚看看能不能关就知道了

网友:
重新对吗完事!!!

楼主:
八角芯片加焊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