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跳线测量结果以及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求解决

楼主(2022-10-01):
最近因为某种原因,测量了IS917的跳线,测绘到几个常用的跳线的功能,来跟大家讲解一下,顺便求大家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首先,R6:
阻值量的时候弄飞了,盲猜是2k-5k之间,作用是将R/B_n的电平拉到VCCQ的电压,另说一下R/B_n的信号,是一个"忙碌/空闲“的信号,拉低为忙碌状态,拉高为空闲状态(我猜是主控读取颗粒的信号)。\
r7:
阻值100k,他的作用是将DQS拉低,dqs是一个‘控制数据窗口的有效频闪信号’(机器翻译来的,我也不懂),我猜他的作用是没信号传输时,将信号稳定于0v用的。

上图为R6/7
r12:
阻值0欧,作用是将VCCQ电压接到TSOP的28、45脚,据范老之前的帖子来看,tsop的除了3d的I/M以及所有t/s颗粒之外,貌似一些英特尔的旧制程颗粒也需要这个跳线,bga没量到与之相通的脚位。
r10/r11:
电压跳线,r10 3.3V,R11 1.8v

上图为r11 r12位置
·
·此为某商家提供的跳线图
·
好了,我提供的资料到此结束,接下来是大佬帮忙分析我手里的故障环节
咸鱼上2.6一片,买了20片917的垃圾主控板(掉焊盘掉电感啥毛病都有),贴上我的转借贴、上的7DDKLAVH,跳线不管有参数随便开,但是淘宝买的全新的917主控板,同样的设置,同样的跳线,量产过程没什么异常,但是量产完插上之后,无论是磁盘管理器还是文件管理器,都没有显示,弹出u盘的按钮有,但是一旦点弹出,没任何反应,之后电脑你无论插好的还是坏的917都没有任何反应(其他主控我没测试过,貌似也不管用),只能重启电脑解决,电脑重装之后也这样,换电脑也这样。
量产过程中我打开磁盘管理器观察,发现盘符出现过,但是量产工具出现PASS瞬间,盘符又变成了空的,拔插之后电脑有插入声音,但是无盘,量产工具也搜不出来了。
排除颗粒问题,跳线也挨个试过,电感也换过。
我实在,找不到原因了,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帖子写的很详细,但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写的很详细,但是不懂

903测试架都画得出来,你不懂的话,那就是我描述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不懂,想问一下2.6的还有没有?给个链接,小白也想学习下

网友:
917问题比较多, 也预过类似量产后不认盘, 最后换了n个量产版本解决.

网友B:
用Innostor+917+MP+Package+多个版本, 都是量产提示通过但灯长亮计算机不认盘,多次补焊闪存和改跳线都不行.

网友:
最后还是按商家网页上的跳线方法, 就是楼主图片上的跳线方法, 用Innostor 917LFA MP Package 有几个版本都能量产通过而且认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3测试架都画得出来,你不懂的话,那就是我描述有问题了

看你跳线什么的一样的,电脑也换过,是我只能怀疑是不是主控问题,要不要试试拿以前旧板子重新开下卡试试

网友:
我彻底不碰917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跳线什么的一样的,电脑也换过,是我只能怀疑是不是主控问题,要不要试试拿以前旧板子重新开下卡试试 ...

旧板子也交叉开过,正常,新板子不行,我猜是板子设计某个地方不一样,我没交换主控试过,但是主控不太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我这边也有一些蓝色的917的板子,没事就折腾一下,怎么折腾都不认id,在工具里面点开也不认,这个跳线真的搞不懂,看楼主的蓝色和我的一模一样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焊接水平,现在发现跳线根本就不用动,还是不认闪存,离谱。tsop48垃圾片焊2199轻轻松松,焊917就不认。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也有一些蓝色的917的板子,没事就折腾一下,怎么折腾都不认id,在工具里面点开也不认,这个跳线真的 ...

lde附近的脚位很容易焊不到,你用手术刀拨几下试试,再就是,这板子没1.8v(至少我没找到),据说某些1.8v的颗粒在3.3上面是读不出ID的,还有就是,加焊一下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也有一些蓝色的917的板子,没事就折腾一下,怎么折腾都不认id,在工具里面点开也不认,这个跳线真的 ...

若实在没法解决,建议出给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Innostor+917+MP+Package+多个版本, 都是量产提示通过但灯长亮计算机不认盘,多次补焊闪存和改跳线都不行.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了工具版本,闪存颗粒都不行,到底咋解决啊

网友E: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量产成功后不识别的问题,一起买了10多片916跟917,量产好之后拔掉再插电脑就不识别了,试过好多个版本,试过焊好几种颗粒上去,始终有问题,整得我都放弃了,,,,,916好还是91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量产成功后不识别的问题,一起买了10多片916跟917,量产好之后拔掉再插电脑就不识别了 ...

基本可以确认板子有某个地方不太对劲,因为我买的拆机板随便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可以确认板子有某个地方不太对劲,因为我买的拆机板随便开

两种板上的917芯片互换一下就能确定是板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了工具版本,闪存颗粒都不行,到底咋解决啊

解决方法比较麻烦, 就是换量产软件, 换版本. 我是试了两种量产软件,Innostor+917+MP+Package和
Innostor 917LFA MP Package,  版本都试了很多了, 才解决问题, 主要是花时间多.

我今年买的917板子与楼主一样的, 各种补焊,改跳线都没成功, 最后还是换量产软件版本解决的.

我估计是每个批次的917都有不同, 要换软件版本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比较麻烦, 就是换量产软件, 换版本. 我是试了两种量产软件,Innostor+917+MP+Package和
Innostor  ...

回头换主控试试“但我仍然认为不是主控的锅”

网友(2022-11-22):
引用 楼主:
回头换主控试试“但我仍然认为不是主控的锅”

换过不同板子的主控,故障依旧,感觉选对量产版本很重要,感觉917没啥优点,试了十几种颗粒,好像对3.3v的好些,最好用英特尔,海力士支持最差。有时量产好了之后不认盘,反而插在2.0口有一定可能性会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