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飞利浦CD207

楼主(2022-10-01):
购于差不多10年前,期间坏过两次,一次是电解电容漏液造成CD正常读取无声音输出,一次是光头组件橡胶组件老化塌陷造成擦刮光盘。
CD正常工作状态。CD仓上盖,磁吸压紧光盘。

后盖为钢板冲孔散热。

后面板8字型电源插孔和音频输出接口。

拆开底座7个螺丝和后面板4个螺丝,拔下排线即可分离上盖。

上盖拆下按键板。

按键板细节。

光头组件,这玩意很贵还不好买,不敢拆。橡胶支座外套的四个弹簧购自TB,买了好几种规格,试了一次就解决光头组件塌陷的问题。

拔下光头组件排线及电机排线,拆掉主板上7个螺丝及后盖固定电源插孔音频输出的两个螺丝,可取下主板,主板背面。

这些焊点是因为电容漏液,拆卸变压器清洗,更换电容、整流二极管、芯片的。

TDA1541是第一次判断故障买的芯片,最普通版都要300,换上后故障依旧,这是修好后把原配的又还回去的。

SAA7220和SAA7210是第二次买的一对,先换的7220,换上后出声但有噪音,再换上7210后解决问题。

这是换上去的电解电容,一买就是10个,现在还扔抽屉里。

主板,开闪光灯又拍了一张,最后装回去正常工作。

网友A:
当年这东西应该价格不菲

网友B:
飞利浦的音响音质都不错就是可靠性不够好。

网友:
老机器音质讲究

网友C:
M2头?飞机人声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这东西应该价格不菲

以前应该很贵,10年前买的不到2000

网友:
传说中的不死光头?

网友:
老飞利浦旋转伺服光头,很难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头?飞机人声不错的

看标记是M2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的音响音质都不错就是可靠性不够好。

应该还好,但是大电解电容必须换掉,不出意外好像都会坏

网友:
用了这么多飞利浦自家的芯片,不错!

网友:
不死鸟机头,配合1541效果应该很牛

网友D:
这是真的飞利浦,当年奢侈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真的飞利浦,当年奢侈品

真的是真的,只是好多部件都不是原配的了,光头组件、数字解码、数模转换、整流都是换过的了。

网友:
线路板很美观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头?飞机人声不错的

CDM2P摇臂光头,音质个人只能说是听得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头?飞机人声不错的

还有就是基本听不到底噪

楼主:
调音量的电位器长期不要噪音较大,清洗下电位器就可以了,这次拆解用手就解决电位器清洗问题了

网友:
看到这台机 就是一句话 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