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烧坏了,这个黑色的是钽电容吧,怎么读

楼主(2022-10-01):
正过来读反过来都能读
谢谢大佬在这里学习了很多。

旁边的r389是个保险吧
黑色烧焦的应该是个二极管看旁边二极管10i个怎么解读,是10v还是10安,

楼主:
给他换个电解的也行吧

网友:
这个烧的有点狠,还维修的出来?

网友A:
不管电容电阻,都离不开,E12,E24,E96,而普遍的,E24使用比较多,
    E12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10%,

    1.0、1.5、 2.2、2.7、3.3、3.9、4.7、5.6、8.2

    E24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5%,
    1.0、1.1、1.2、1.3、1.5、1.6、1.8、
    2.0、2.2、2.4、2.7、
    3.0、3.3、3.6、3.9、
    4.3、4.7、
    5.1、5.6、
    6.2、6.8、
    7.5、
    8.2、
    9.1
无论是E12或者E24,它们的基本单位,自乘,乘以十百千万(或者说最常见的-2到0-7个0,)就能得到诸如121,272,393,474,515,686,757之类的贴片值,或者换成十二色就会得到棕黑银,红紫金,橙橙黑,黄紫棕,绿棕红,蓝灰橙,紫绿黄,灰红绿,白棕蓝等组合了(我这些都是标准值,没有杜撰成分。你们的电阻盒子里边这些数字的贴片和色环的RCL理论上都能找得到。)
    所以,知道了规矩,就该知道数值怎么读对了,再说,人家只是个68uf的CA,耐压16V而已

网友:
16V,68uf.的钽电容

网友B:
钽贴片电容不都是黄色的吗

网友:
看了一些资料,说钽电容的耐压,要留一半的余量。

网友C:
愁人,让老张给讲讲E系列的数学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钽贴片电容不都是黄色的吗

也有黑色的,都是贴片长方形的,目前只见过黄色和黑色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电容电阻,都离不开,E12,E24,E96,而普遍的,E24使用比较多,
    E12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 ...

学习了,这么详细,谢谢大佬

网友:
现在微型化时代,很多元件都小型贴片式的了,电阻还有数字可区别,电容上连数字都没有,让人无法识别大小

网友:
黄色见的多些

网友:
68uf/16V的钽电容,还烧了不少其他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愁人,让老张给讲讲E系列的数学推导

哈哈哈,要我命啊,我光抄那E96表就抄了好几页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要我命啊,我光抄那E96表就抄了好几页哈哈哈

嘿嘿,注意身体,不要己命换人钱

网友:
烧的有点惨,查下来好好清洁一下啊

网友:
二营长赶快去把我的意大利炮……奥,不,意大利老花镜拿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愁人,让老张给讲讲E系列的数学推导

E6,就是公比为(10的六次方根=1.4678)的等差数列,1.0、1.5、2.2、3.3、4.7、6.8
E24,就是公比为(10的24次方根=1.10069)的等差数列,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https://blog.csdn.net/mahoon411/article/details/110950990

网友:
我都直接换成电解电容或者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