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用新买的T12给天邑TY6201A路由器加散热片换电容

楼主(2022-10-01):
原来只有一颗16v470电容,换成两颗固态16v1000电容,长期使用估计稳定点,顺便加几个散热片

换好后全貌

原版全貌

加好散热片

原来只有一个电容

这个有个空位

网友(2023-11-07):
这叫吃饱吃撑的

网友:
电容换16V 680uf的可以吗?手头有之前买的470UF和1000UF都可以用,680UF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2023-05-13):
固态电容,这个我买过2块钱一个。

网友(2022-11-16):
换电容效果有限,如果是为了电源干净,那直接用电瓶供电效果就更好了。换上的这种电容不爆浆,是固态电解电容,里面没液体

网友:
这样感觉没什么用吧

网友:
电容盲目改动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输出电容改了可能影响环路稳定,电容改大了,可能导致上下电时序变化 ...

用了好长时间,速度和稳定性没发现有变化,反而感觉5G信号墙点了,原来在卫生间信号只有2格现在基本稳定在三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散热管用不

呵呵 有总比没有强吧

网友B:
不知道这样散热管用不

网友A:
DC-DC输出电容改了可能影响环路稳定,电容改大了,可能导致上下电时序变化

网友(2022-10-13):
一直在用k2p,带宽不超1000能一直用吧

网友:
加电容不是盲改,要看波形,减少计算出错,有效改好电容的,信号会比原来的加强10-30%,寿命拉长。加散热也是很不错的。我用签到红包撸了一些散热快都用在路由,不过我是涂抹导热硅脂的。效果好一些。

网友:
感觉完全浪费

网友:
换了应该至少不比原来差。

网友:
是的,我就加了一个风扇和温控65°,夏天还是好过些,软件设置一个星期自动重启。

网友:
这电容设计位置不在热源附近,长时间使用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考虑更换,但是我看更换上去的电容貌似质量不行,后期爆浆几率很大。

网友:
散热片加了是会稳定些

网友:
加了散热片,稳定性和使用寿命都会好一些。

网友:
加了散热,稳定性和使用寿命都会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