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便携屏,问下两个屏幕是否通用

楼主(2022-10-01):
便携屏的驱动板是要烧固件的

买了个屏,准备做副屏的

找驱动板看到有碎屏的,屏幕尺寸一样分辨率一样接口一样都是2line edp
比买驱动板和壳划算多了

上面碎的屏是B125HAN02.2
我买的屏是LQ125M1JW31

两款屏幕
我看了接口参数好像几乎一样

问下搞屏幕的大佬是否可以直接换、

参数对比
https://www.panelook.cn/modelcompare_cn.php?ids=26732,37735

网友:
理论上是通用的。固件主要是支持的分辨率和刷新率不同。这俩基本一致。

网友:
接口一样不代表固件通用,只能说试试看吧,反正烧是不会烧的,最多显示不正常

网友:
按照换笔记本屏幕的经验,一般都是把原屏幕型号告诉卖家,他会帮你匹配屏幕型号和屏幕固件,你可以问下屏幕卖家,是否需要更改屏幕固件或者是否匹配。还要注意屏幕型号后面的版本。另外如楼上说,接口一样的,可以插上试试,大部分都行,不行也就是显示不正常。

网友:
只要屏幕的接口、背光源、分辨率一样,就可以大胆试啊,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A:
自己查屏幕型号
供电电压    移动端常见3.3V 5V供电   家用常见5V 12V供电
背光电压    电压低了可能背光闪烁
分辨率       分辨率不对可能不能正常显示 比如显示部分很多黑边  或者直接白屏/灰屏
信号格式     LVDS/EDP/MIPI不对会不能显示灰屏/白屏   MIPI最麻烦    EDP则是原机1366X768屏幕换成1920x1080也能正常使用(我的一个asus555q就是)
接口式样    不对不能使用原屏幕排线
接口正负极是否一样    很多屏幕接口一样但是 正负极和信号线  却是一个1234   一个是4321    正极在左边 或者正极在右边  接口一样的情况下直接插上通电就烧

另外  有的屏幕的lvds线 高地位交换才能正常显示  有的驱动板厂家骚操作 屏线不按标准通用的来  自己换屏线就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屏幕型号
供电电压    移动端常见3.3V 5V供电   家用常见5V 12V供电
背光电压    电压低了可能背 ...

是edp,接口都是一样的,edp的接口都是很标准的,我这里探讨的只是软件驱动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驱动板不是电脑,edp其实就是dp协议,和hdmi很像的,所以电脑可以直接换,就和换外接显示器一样
但是驱动板就不一样了,驱动板固件只能输出一种固定分辨率帧率的格式的信号,所以可能会不兼容,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分辨率和帧率以及通道数之外会不会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edp,接口都是一样的,edp的接口都是很标准的,我这里探讨的只是软件驱动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驱动板不 ...

查了都是一样的 就直接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