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R8025测量各脚内阻

楼主(2022-10-01):
1.测量6脚VDD+到11脚GND-间的电阻值

2.6脚接万用表红笔,11脚接黑表笔。
3.8025AC的阻值在~20M欧姆,8025T的阻值在~30M欧姆。倒过来表笔,阻值低些,~2M欧姆。
4.7脚与11脚的阻值很大,测不出。
5.有一个AC,替换晶振可以正常工作,但电池输出电流~6MA,1节新的碳新电池只能工作~2天。这次测量6对11脚的阻值只有263欧姆!
6.AC及T均测量了10几个,差异些的阻值~10M欧姆。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技术资料!

网友A:
印象中用万用表测量电子原件应该明示万用表具体型号和档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用万用表测量电子原件应该明示万用表具体型号和档位的。

以前大部分用500型和47型

网友:
感谢提供数据以后是不是可以凭这个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大部分用500型和47型

哈哈,那是特定时期的没办法的办法,主要是修黑白电视机。如果不统一仪表一些信号端测出来是走样的。维修的判断就出现问题了。到了数字表时代表头的内阻都非常高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后面的电路图纸再也没有标注500表测量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可以简单测量一下元件好坏。

网友C:
阻值还是不靠谱吧,测电流,技术手册里面有的,空载和输出电流有最大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值还是不靠谱吧,测电流,技术手册里面有的,空载和输出电流有最大最小值 ...

确实不靠谱。但测电阻方便些,测电流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用万用表测量电子原件应该明示万用表具体型号和档位的。

数字万用表,自动挡位。

网友D:
6脚接万用表红笔,11脚接黑表笔。8025AC的阻值在~20M欧姆,8025T的阻值在~30M欧姆;倒过来阻值很低,几欧姆。
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这种测量是否有参考价值,看看楼下大神怎么回答。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记得以前测板子集成块好坏,就是使用指针表对比测各脚对地电阻。

网友:
楼主用测电阻来判断工作电流的方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按技术手册里来是最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脚接万用表红笔,11脚接黑表笔。8025AC的阻值在~20M欧姆,8025T的阻值在~30M欧姆;倒过来阻值很低,几欧姆 ...

后半部分理解的不对,是约等于2MΩ

网友:
用指针表,电阻1K档,应该可以直接看到芯片的工作电流。黑表笔接6脚,红表笔接11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节后也打算买一些试试改

网友:
我和你的测量方法略有差别,我是把6/7脚焊接在一起后再测量的。
6/7脚接好一起后接红笔,11脚接黑笔,测量了四个8025AC,有两个是5.2M,两个是5.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