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的铅蓄电池怎么这么不经搞?

楼主(2022-10-01):
电动车在去年11月份换了给48V12AH电池,现在充满电,开两公里后,一加油门就低电,一松手油门就满电。把电池拆出来,带上个1800W的烧水壶量电压,发现有一个电瓶带上负载电压就下降很多。这个还能通过加水修复吗?

网友A:
加电解液赌一赌吧.加水没啥用吧

网友B:
什么原因了,不是说大约可以跑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了,不是说大约可以跑三年

以前的可以用很多年,听说现在的为了环保少加了种材料所以最多只能用两年,我这个一年不到就坏了一个,估计是里面没焊好,颠簸一下,就断了几片极板,也有可能缺电解液,瞎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解液赌一赌吧.加水没啥用吧

是加蒸流水吗?还是稀硫酸?

网友:
千万不要加任何电解液,现在这些年的电瓶因为环保已经少加了不少东西了,比如说,里面的铅板比老电池薄了不少,如果你加水的话,可能会起反作用,直接彻底报废了,正确的做法是,拿着旧电瓶外加10元,去修车店换一块能用的旧电池回来,这样做起码能多撑个半年到一年,比整组换电池划算的多

网友C:
睇下生产日期,有可能旧电瓶,如果同电动车购买日期相近无什么可能甘快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加蒸流水吗?还是稀硫酸?

稀硫酸, 坏电瓶+10块钱换个好电瓶,这是喝多了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睇下生产日期,有可能旧电瓶,如果同电动车购买日期相近无什么可能甘快有问题。 ...

去年11月在淘宝下单240元,有个女的骑个电动车上门换的电瓶。旧的她带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稀硫酸, 坏电瓶+10块钱换个好电瓶,这是喝多了的想法

不要买硫酸!以旧换旧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买硫酸!以旧换旧是正解

好的,明天去店里加钱以旧换旧试一下。

网友E:
铅酸质保一年,去年11月的,还可以换维护电池。
现在电池本来就差,运气好用2年,不好1年过保就换。
说好听点是环保,不好听那就是计划性报废。电池太耐用会饿死厂家的··

网友:
果然是计划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解液赌一赌吧.加水没啥用吧

电瓶损失的都是水,加电解液比重就不对了,坏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铅酸质保一年,去年11月的,还可以换维护电池。
现在电池本来就差,运气好用2年,不好1年过保就换。
说好听 ...

都轻量化了,连隔板都省了。以前的电瓶多重,现在呢?

网友:
也许是概率问题吧,很多东西都这样,单个换不用整组换

网友:
年还在保质期之内,可以换。

网友:
质保期内应该可以更换整组的。

网友:
是不是断格了啊,很多时候要看运气

网友:
一年内不是可以换嘛,所以电池还是门店买好,网上买保修麻烦。现在铅酸都不加镉了,所以不耐用了。其实有能力的话还是自己组铁锂好,当然不能是北方地区的,南方的可以。另外别玩三元锂,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