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国庆假期帮邻居姐姐修理一个坏掉的支付宝盒 Paybox L2(语音播报收款音箱)

楼主(2022-10-01):
邻居姐姐开了一家小小的水果店,今天去姐姐那里给我家的老宝宝买点水果,姐姐无意中说起来她店里的支付宝音箱坏了,收款的时候不响,连开机也开不了,还耽误卖水果收钱(手机的语音播报声音小不容易听见)。我说把音箱拿来我给你看看,也许还能修好,要是修好了省得再去花钱再买新的。
现在的大环境不如前些年,姐姐的这个小水果店的生意也不如以前,她们一家人都靠着这个小水果店的收入过生活,每天起早贪黑的,能帮姐姐省一点是一点,买一个语音播报收款音箱的钱,姐姐要卖好多水果才能赚回来。

就是下面这个支付宝盒,支付宝官方发售的收款音箱

从左到右:多色的指示灯、电源开关,音量大、小

盒子底下有个二维码,支付宝扫描之后绑定设备用的;四个小黑蹄子下面没有螺丝,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从没喇叭的这面用撬棒撬开面板就行,面板上有双面胶,不是很粘,然后把6个螺丝拧下来就行了。

螺丝拧下来之后,带喇叭这面的面板就能拆下来了

把瓤都拽出来

屏蔽罩下面应该是主控模块、SIM卡模块(2G频段)和天线;露在外面的芯片,左边SOP8的是CS8122(喇叭功放),右中DFN3020-8L封装的2N41是个PNP的三极管(比较少见),中间的那个丝印一大堆数字的IC不确定是啥(后面坛友跟帖说明是eSIM卡芯片)

测量主板电池接口的电压为0V,看来电池这边是不行了

电池是带保护板的18650

电池的牌子不认得,2200mAh,容量不大不小,支付宝官方用的估计也不会虚标容量

带温控的保护板,基于5075K+8205方案的;黄色温度检测线右边的那颗小贴片是热敏电阻,阻值10K左右

跳过保护板,直接测量电池电压,几乎为0了,电池过放了

试着用英锐芯的4056ES给电池充电,如果电池还能用,4056ES会用几十mA的涓流给电池预充电;可惜的是放上电池之后,4056ES直接亮蓝灯,这电池也报废了

从自己的库存里挖一个电池换上

把新电池接上保护板,然后激活保护板,保护板的输出电压也不对,至此确定是保护板坏了,然后无法给电池充电和放电,然后电池过放嗝屁……

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池给系统供电,可以开机,有提示音(指示灯亮红灯,因为未用手机重新扫码绑定),插上充电头后,指示灯彩色慢闪,说明系统还是有故障(保护板的测温线检测失败)

库存里继续挖一个保护板,8205+DW01方案的

重新组合起来,保护板对应电池的位置缠几圈聚酰亚胺胶带,安全隔离一下,测温的黄线用不上了,但也用胶带保护一下,安全第一

后来想想,前面的温度检测不正常导致系统报错,能不能再抢救一下?自己把保护板上的热敏电阻拆下来,试着连接在测温线和保护板正极之间,看看能不能骗过系统

结果是没骗得了系统,充电还是不行,罢了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所以采取了最干脆的方法,直接给18650电池外接4056充电板充电,然后把4056充电板引到音箱外面,跳过原厂的充电和电池温度检测电路

热缩管包裹一下4056充电板,测试充电OK

整好了之后拿到邻居姐姐的店里,重新扫码绑定音箱,扫码支付,语音播报一切正常,音箱修好了姐姐很高兴,悟空也觉得胸前的红令页巾更加鲜艳了呢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既然你里面能放下RX8025,那我就不客气了……HONHX电子手表拆机+改R8025

19块钱的哈迪熊48合1螺丝刀、跟风买的同鼎单锂电螺丝刀、EZ503棍子

不知道锂电池保护板的过放保护电压是多少?那就DIY一个辅助测试装置吧

目前买到的最小的锂电池充电+保护一体板,顺便测试一下过放保护截止...

网友A:
记住了 是臭猴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 是臭猴子啊!

没有味儿,不臭不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味儿,不臭不臭

可以去水果店姐姐那里买个榴莲

网友C:
又让马云少挣音箱钱了!

网友:
水果姐姐怎么感谢的

网友:
这个不带卡吗?

网友D:
强烈要求姐姐出镜,对你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水果店姐姐那里买个榴莲

不爱吃榴莲,膈应那个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让马云少挣音箱钱了!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修修还能用,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现在的大环境不如前些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要求姐姐出镜,对你表示感谢

对方没有吭声,并想你扔了一个榴莲壳

网友:
大佬,好手艺ヾ(Ő∀Ő๑)ノ

网友:
高手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邻居姐姐:还能帮我修吗?            楼主:没问题!           邻居姐姐:老王昨晚拿了两个坏的给我,麻烦你了!

网友:
这个电池容易坏,我已经换过2个了。但我还是用原来的保护板

网友:
这电池长时间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