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耦变压器加装数字表头和输出插座

楼主(2022-10-02):
为了能够安全检修各种开关电源,购买了一只自耦变压器,但是带指针表和数字表价格差距约40元,查了一下万能宝数字表只有5块钱,自己改一下吧。

网友A:
5块的数字表电压检测范围多少?能用在72V电瓶车上吗?

网友:
作为维修电源加个好一点的电压电流表头也许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的数字表电压检测范围多少?能用在72V电瓶车上吗?

我买的是交流表头,也有直流的,可以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并不能隔离市电。

网友:
现在的数字表的确比以前的指针磁力表好多了,不仅直观,而且精准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并不能隔离市电。

我还有一个隔离变压器,那个没拍,主要是可以从零调整输入电压,避免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隔离变压器,那个没拍,主要是可以从零调整输入电压,避免炸管 ...

灯泡大发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
串灯泡串电容都可以避免炸管

网友:
自己能修会改真是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隔离变压器,那个没拍,主要是可以从零调整输入电压,避免炸管 ...

一个隔离变压器多几个抽头完事,还用这样?

网友:
我是直接用上面的面板参数,还是比较精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