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热水器选购和改造增加寿命!以及加18650电池盒

楼主(2022-10-02):
自己家用的老式天然气热水器烧穿水箱,老家有一个气罐热水器,网上查得结构一样,唯一不同就是天然气的气嘴比较大!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天然气的压力没有气罐的大!

   直接安装使用,发现问题,最小火力非常小,(以前的天然气热水器最小火都非常大!)水流比较小,因为是冬天,火力开大点没有影响!
  到了热天问题出现了,因为不想混冷水,那样很容易浪费火和混冷水后就不知道热水器温度,有时烧开了因为你混冷水而烧爆水箱都不知道,
  火开开小不管调按钮到冬天夏天都不容易打着火,有时打着都容易熄火,!
   最后解决办法:把打火位置的四个气嘴换成天然气的大气嘴,开到夏天模式,只用这四个气嘴出气,火力最小也很稳定,不用混冷水热水温度38度稳定洗澡,!个人认为这样调节后,热水器用十年没得问题!

    问题总结:天然气这些年压力稳定提升了,然而气嘴是几十年的老标准,厂家直接研究恒温了,生产这种老式的都是小厂,更不可能更新了!
  上个自己改的锂电,就串个二极管,主要是18650电池盒好用!三节并联的,三节的中间位置才好上螺丝,和改充电板!

网友A:
石油液化气和天然气的炉子不同,据说把嘴改一下就能行吧

网友:
楼主就木有明白,以前是液化气的热水器,改用天燃气后肯定要换喷嘴的……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能用就行

网友:
两种气体用的喷嘴孔径不同好像天然气孔径大

网友:
太危险我用手机电池带保护板的

网友B:
买一个降压板,转化以后比较稳当

网友:
虽说换嘴可以解决问题(某宝有卖气嘴),但燃气公司会定期上门检查燃气热水器和燃气灶,这种DIY的做法若被发现,只怕要被停气。

网友:
直排式还比较容易改,以前人工煤气置换天然气时就是换燃烧排解决的,强排式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以前换气的时候,官方上门来改的,不过是是改成天然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降压板,转化以后比较稳当

没那么娇气,这种瞬时使用的即使不串二极管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油液化气和天然气的炉子不同,据说把嘴改一下就能行吧

确实能改,以前家改过一回

网友:
安全第一不建议改

网友: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网友:
现在热水器又不贵

网友:
这个电池是干啥的?点火用的吗?我十几年买的都是直接插市电的。
不过这种东西气电水组合的,过了10年8年强烈建议买新的,安全第一,不是家里每个人都像我们懂这些。

网友:
能折腾,会折腾就是好。

网友:
直排的经常被风刮灭

网友:
液化气改天然气只需把气嘴加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