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放假,拆一电脑:ThinkCentre M910t;机箱上的黄色图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0-02):
放假了没事干,拆一个电脑。发现电源不咋地!
机箱上的黄色图标是什么意思?干嘛用的?

网友:
一般黄色是警示标识。这个是螺丝刀带杠:机内有高压,非专业人士不要拆机。

网友A:
这种品牌机上的电源,全部是大厂生产,这款是全汉产的,虽然功率不大,但对机器绝对够用,而且绝对不会虚标功率。
你说的那个标应该是非专业人员不要拆开的意思。

网友:
够用了 黄色是警告 有辐射吾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品牌机上的电源,全部是大厂生产,这款是全汉产的,虽然功率不大,但对机器绝对够用,而且绝对不会虚标 ...

这种电源设计有天生的缺陷。硬盘的供电接口是从主板用两条转接线转出来的。
  理论上,这造成一个设计缺陷:停电的话,硬盘的电源的5V输出就不会有保留几秒钟时间的延迟,磁头就会打到硬盘的盘面上形成大量的坏扇区、坏道。

  详见我的贴子[电脑] 三十元跟收废品大叔淘的ThinkCentre主机E75值不❓❓与各拆友有详细的技术讨论。

网友C:
全汉铜牌认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品牌机上的电源,全部是大厂生产,这款是全汉产的,虽然功率不大,但对机器绝对够用,而且绝对不会虚标 ...

本来标准ATX电源5V用的设备不多,没有显卡和CPU等大功率设备抢电,一旦停电里面的电容储能足够机械硬盘的磁头复位了,只要不是山寨货电源的话。
  我亲手实测过的:台达DELTA、海韵、LITE-ON光宝、群光电能、AcBel……的标准ATX电源。
  而且,这种商用主机厂家也是能省则省,我淘的ThinkCentre E75主机的主板芯片组上面也省掉了散热片(同样芯片组的华硕主板、技嘉主板、MSI主板……都有散热片),而且前后的8cm机箱风扇位出厂都是空置的……虽然这个平台商用机发热量不高,但是主板芯片组上面加个散热片,前后加俩8cm机箱风扇(后边出风;前置直吹机械硬盘位)也能延长主机寿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设计有天生的缺陷。硬盘的供电接口是从主板用两条转接线转出来的。
  理论上,这造成一个设计 ...

以后电源都只有12v了,看来这个情况无法避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汉铜牌认证电源。

不要简单迷信80plus那个牌;也要看拓扑结构,设计与堆料。
  LLC拓扑的PC电源,低端不堆料(成本控制) → 输出的纹波就会偏高✖。LLC拓扑的好处只是容易做高效率过80plus认证而已。
   也就是说:LLC拓扑的PC电源,只能买高端货,高端货堆料 → 输出的纹波情况才改善。

网友:
电源还算可以吧

网友:
机箱侧板那个是正版系统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设计有天生的缺陷。硬盘的供电接口是从主板用两条转接线转出来的。
  理论上,这造成一个设计 ...

你说的所谓缺陷正是INTEL下一代电源的标准结构啊。况且我记得MS曾经科普过,所谓的正常系统关机对硬件来说跟突然断电的效果是一样的。另外你可以查下硬盘的的工作状态,突然断电磁头会因为磁性立即归位,并不需要电力维持,如果真要电力维持,这种所谓电容完全可以做在磁盘上而不是靠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简单迷信80plus那个牌;也要看拓扑结构,设计与堆料。
  LLC拓扑的PC电源,低端不堆料(成 ...

纹波确实是越低越好,但只要过在标准范围内,对系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了。通过认证的电源这些必定是在标准范围内的。

网友:
非专业人员禁止拆开

网友:
Product  Key~~~Microsoft:微软公司的版权产品码呀。
  品牌机贵就贵在OS和office都是正版的,都得给Microsoft微软公司交费……然后费用摊进零售价格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纹波确实是越低越好,但只要过在标准范围内,对系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了。通过认证的电源这些必定是在标 ...

FSP全汉这个型号电源,我拆过。
  你自己看。

网友D:
这激活码从贴上就没有刮开,估计这台机器装的不是正版系统,估计装个正版windows7 Pro还能激活,如果觉得版本太旧,后面升级到windows10估计激活还在,感觉赚到了,买个正版超贵的,如果是单位的就别折腾了,查到你头上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激活码从贴上就没有刮开,估计这台机器装的不是正版系统,估计装个正版windows7 Pro还能激活,如果觉得版 ...

很多单位采购都是冤大头,反正花的是那税人的钱。

网友:
这是品牌机啊!用料应该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P全汉这个型号电源,我拆过。
  你自己看。

这个只能说元件少,没有堆料,至于是否符合要求,只有看测试结果说话。当然这种电源不会像一些DIY电源那样,用水泥PFC,电容大壳套小壳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