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帆60ah蓄电池充电测试

楼主(2022-10-02):
电瓶放在车上主要给行车记录仪供电,本想着指望点烟器充电头触发欠压保护 保护电瓶 结果电压低于9v车充还在工作 直接把电瓶干亏电了
电瓶为一般免维护电瓶(也就是最便宜电瓶) 60ah  已经被我放亏电几次了,测试完发现容量损失比较大
充电器为最大80a 14.4v  没有开启线路补偿 模拟电瓶在车上限压充电
电池外观

充电起始电压

手工记录数据 在最下方,下图根据数据绘画曲线图,因为电线上有一定压降,充电器只会实时显示输出电压电流 不代表电瓶两端实际电流,计量单位ah
由于初始8.89v电压太低充电器拒充 设置为充电模式强充,整个过程电压均为14.4v
中间两次电瓶夹发热,换了充电线,还有 所以数据有波动

由于 太晚了没有继续记录,换另外一个充电器统计,幸亏放弃记录了后面四个半小时才充入6ah电量
中间记录了几次电量 (有三分钟换电瓶夹没有记录 合算32ah 充电三分钟也就1.6ah)合计6ah +37.14ah+5.4ah+1.6ah=50.14ah   电瓶容量损失不小

1        8.89
2        9.58
3        11.8
4        16.7
5        16.1
6        15.8
7        15.9
8        16.8
9        17.4
10        18.75
11        20.3
12        22.48
13        24.6
14        26.3
15        27.5
16        28.6
17        29.7
18        30.4        5.4ah
19        31.3
20        32.1
21        33.8                12.4v
                                夹子发热换线
22        34.9
23        34.9
24        35
25        35.2
26        35.4
27        35.6
28        36.9                        又是夹子发热
29        37.3
30        37.4
31        37.4
32        37.4
33        37.4
34        37.3
35        37.1
36        37
37        36.6
38        36.7
39        36.5
40        36.2
41        35.9
42        35.6
43        35.2
44        35
45        34.6
46        34.2
47        33.8
48        33.4
49        33
50        32.4
51        32
52        31.5
53        30.5
54        29.9
55        29.4
56        28.9
57        28.4
58        27.8
59        27.4
60        26.7
61        26.3
62        25.8
63        25.2
64        24.7
65        24.1
66        23.6
67        23
68        22.5
69        21.9
70        21.3
71        20.8
72        20.2
73        19.7
74        19.1
75        18.5
76        18
77        17.5
78        17
79        16.4
80        15.9        29ah
81        15.5
82        15
83        14.5
84        14.1
85        13.6
86        13.2        31.4ah
87        12.8
88        12.4
89        12.6
90        12.3
91        11.9
92        11.6
93        11.3
94        10.9
95        10.6
96        10.35
97        10.08
98        9.85
99        9.6
100        9.35
101        9.1
102        8.9
103        8.7
104        8.5
105        8.3
106        8.13
107        7.95
108        7.75        35ah
109        7.6
110        7.4
111        7.3
112        7.15
113        7
114        6.9
115        6.76
116        6.65
117        6.5
118        6.4        36.27ah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5.6
127        5.5        37.14ah

由此可见最大充电电流才37a  如果车辆亏电 搭电启动发动机半小时也就充入最大37x0.5=18.5ah  但是看曲线图能明显发现亏电情况下充电电流比较小 才十几安,过了半小时才到最大电流37a  然后再慢慢变低,充入80% 至少要怠速90分钟

网友:
充电器高级,拆开看看

网友:
电瓶新的时候,亏电一次还能救,老电瓶基本亏电一次就要换了。

网友A:
标称60Ah的能有50Ah已经很不错了,很多电瓶新的时候都达不到标称的80%。这个测充电容量的不是太准,最好测放电容量,应该会更少,但完全放电测试太伤电瓶,根据需要自行决定。
免维护电瓶不算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应该是那种水电瓶,现在都很少用了,性能也不如免维护的,但一些车子的原装电瓶还是水电瓶,只要沾上原装二字就可以卖得比较贵。水电瓶的寿命不如免维护,撇开工艺上的差别,在充放电的时候,硫酸铅和氧化铅交替产生,体积是不一样的,导致极板周期性地膨胀收缩,时间久了极板变得疏松易碎,加上车载使用比较颠簸,没有约束的电解液对极板冲刷十分严重。而当极板物质脱落后,堆积在电瓶底部,一方面损失了容量,另一方面会引起自放电,严重的导致单格短路。免维护的极板间填充有吸收电解液的纤维物质,一来束缚了脱落的极板物质,二来没有电解液的冲刷,从两方面延长了寿命,加上改进的极板配方(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改....),大大减少了浮充产气,也就减少了电解液损失,实现在使用周期里基本不需要补水。
充电最好是按1/10C电流来充,铅酸充放电时硫酸浓度会变化的,不管充电还是放电,电流太大会引起极化现象。以充电为例,正常应该是极板上的硫酸铅和电解液中的水生成氧化铅和硫酸,氧化铅固定在极板上没问题,硫酸会在电解液中扩散,但如果充电电流太大,硫酸来不及扩散而在极板附近堆积,造成局部浓度增加。放电时则反过来,极板附近电解液浓度会变得很低,放电性能会短时间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启动不成功要等一会儿再来的原因)。这种情况一个是影响充放电效率,还会增加水的损失。虽然普遍说免维护有更好的性能,但我个人认为从局部极化的角度看,免维护的纤维隔板抑制了电解液的均匀混合,从极化状态中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电机并不会对充电电流有很精确的控制,都是几十A超大电流往上怼,保持电瓶满电对启动和充电都有好处。
靠电源自己欠压保护的要看清,如果是光靠电源芯片保护,大多是不准的,标称的欠压值是冷启动时的电压,但如果从比较高的电压开始工作,通常能工作到低于标称。好像芯片厂家并不在意芯片多少电压停机,手册上标的也只是个保守值,实际使用当然是范围越大越好,因为芯片有离散性,踩在标称线上工作会导致不稳定,所以都会往范围大的做。除非是明确标注的带有欠压保护功能的芯片,可以设定具体的值,否则最好额外增加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
楼上北落师门分析的专业透彻,学习了!

网友B:
汽车启动电瓶不能深度放电吧?放电截止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启动电瓶不能深度放电吧?放电截止电压多少?

一直插车充给行车纪录仪,不知道放电到多低电压了,其实充电前(不到9v) 我测试充电模块还充了十几分钟,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亏电的新电瓶很可惜啊。

网友:
楼主的充电器真很专业,德国货吧

网友:
我就看看,反正铅酸电池我是不想玩了哈哈

网友:
也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称60Ah的能有50Ah已经很不错了,很多电瓶新的时候都达不到标称的80%。这个测充电容量的不是太准,最好测 ...

分析的比较到位。学到了。

网友C(2022-11-04):
引用 网友A:
标称60Ah的能有50Ah已经很不错了,很多电瓶新的时候都达不到标称的80%。这个测充电容量的不是太准,最好测 ...

实在是太厉害了!
感谢科普。

我知道电瓶每次亏电,都对寿命影响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在是太厉害了!
感谢科普。

感谢支持..其实就是网上的一些资料加上自己的理解,有些描述不到位的欢迎交流指正。
铅酸电池的特性决定了其必须时刻保持满电,不仅仅是亏电,就算是长期(24h以上)保持不满的状态,也会对寿命产生影响。原因在于,铅酸电池放电时极板上生成硫酸铅,通常情况下是极其细小的晶体,比表面积很高,称为活性硫酸铅,在充电时,这些小晶体会重新变成氧化铅,没什么问题。但要命的是,硫酸铅其实是微溶性物质,20℃时每百毫升水只能溶解0.0041g,这微弱的溶解度既不能为电极逆反应做出什么贡献,又为小晶体形成大晶体提供了条件。当没充满的状态维持超过24h后,硫酸铅开始慢慢形成大结晶(晶体的自范性),一旦变成大晶体了,比表面积迅速下降,反应活性降低,再次充电时可能而无法完全变成氧化铅,这部分容量就损失了,而且大颗粒硫酸铅不但不参与充放电反应,还阻碍正常极板的充放电。这个情况就是网上常说的电瓶的硫化。
那么既然硫化的原因是产生了不溶性硫酸铅,解决办法无非是两种:
网上很多宣称修复硫化的充电器、修复仪,用的是高压脉冲充电的方式,因为硫酸铅不导电,严重的时候覆盖整个极板,用高压脉冲可以击穿、震碎,并且在脉冲过后有个暂停的间歇,让硫酸铅可以缓慢溶解,重新参与反应。原理上是行得通的,但这个脉冲的能量大小其实很难掌握,所以能不能修复也得看人品。
还有种办法适合闲得蛋疼的人,就是小电流浮充。硫酸铅虽然溶解度很低但还不是完全不溶,如果我们为其溶解创造条件,那硫化现象可以缓慢恢复,能加水效果会更好,极端的修复案例是直接把电解液替换成蒸馏水,修复完成后再换回硫酸。可以想像对于严重硫化的电池,靠这种浮充的方式来修复是相当耗费时间的,所以脉冲修复更流行一些,但浮充确实是有效的,就算是免维护的电池,只要内部没有结构性损坏、缺水、短路、断格的情况,哪怕不能拆开加水,仅仅是浮充也能恢复一定的容量。
综合来说,如果能仔细调整充电电流和电压,失水可以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硫化现象得以有效抑制,所以很多的场合铅酸其实是长期浮充的,比如ups。汽车电瓶虽然没有条件浮充,最好也是一直满电,尤其是经常开短途的车,电瓶肯定是不满的。在车里放一块小太阳能板就是很不错的选择,电流不大,又能补充一下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支持..其实就是网上的一些资料加上自己的理解,有些描述不到位的欢迎交流指正。
铅酸电池的特性决定 ...

大神讲解的相当到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支持..其实就是网上的一些资料加上自己的理解,有些描述不到位的欢迎交流指正。
铅酸电池的特性决定 ...

其实我觉得,铅酸电池的优点越来越少了,而其他类型的电池优点又太多了。
现在铅酸电池的优点,无非也就是以下了:
1.安全性高,就算是过充或者过放,只要不是过于极端,均不会爆炸或者漏液,顶多电池废了。
2.价格便宜,比同容量的锂电池、镍氢甚至镍镉电池都便宜太多了。
3.生产简单,从国际大品牌到山寨小厂均能生产,进一步导致了其价格便宜。

如果业内能进一步的推进政策,比如推行镍氢电池或者磷酸铁锂电池,那其实是最好的。性能强、寿命长,且对环境更友好。

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比如我的比亚迪唐DM,车上就已经没有铅酸电池了。主电池是三元锂,辅助启动电池是磷酸铁锂,寿命和性能都有保证。

以前我开的宝骏630,虽然是小排量自吸,但是我还是每2-3年或5W公里定期换铅酸电池,要不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电池性能下降了。电池价格不贵,但只要把我扔在路上一次(我经常出差跑国道),那救援的钱就可能比电池贵很多了。并且我换的电池,都比原车的电池容量要大一些(原车55Ah,我换成60Ah,比原装的高一点点,可以完全装的下),价格差不多,但性能更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铅酸电池的优点越来越少了,而其他类型的电池优点又太多了。
现在铅酸电池的优点,无非也就 ...

说得很对,铅酸主要有个问题是电极反应太差了,比如要满电储存,而且快充性能不行,限制了其在现代社会的应用。至于铅的回收,其实做得比锂电要好,锂电目前基本没法回收,只能把旧电池组拆散了重新分级利用,铅酸可以做到分解成原料再回收。
镍氢也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成本太高,储能密度做不上去,除非能找到更好的储氢材料。锂电发展也很尴尬,储能高的不安全,如果要在车子上大规模铺开,安全性是很重要的指标。可以这么说,当前社会发展被电池技术严重限制了,如果能找到性能更好的电池,我们的生活会大有改变。

网友(2022-12-04):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铅酸电池的优点越来越少了,而其他类型的电池优点又太多了。
现在铅酸电池的优点,无非也就 ...

请问层主,跑国道时电池不好能把车扔路上吗?你只要不熄火,电池就是打火才用,打燃后就靠发电机供电同时给电瓶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