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本以为我谙熟慧荣量产,却屡屡被sm3268m教育

楼主(2022-10-02):
这鬼东西还不如3260让人省心,累了累了

网友: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的故事。

网友A:
3260速度对不起双通道~ 但是可不可以超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60速度对不起双通道~ 但是可不可以超频呢

前2天把2片HCND1焊到3260AD上去,速度就是上不去,读写徘徊在60-80M,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不是很多人都搞成功的方案嘛,没听说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2天把2片HCND1焊到3260AD上去,速度就是上不去,读写徘徊在60-80M,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不是很多 ...

我在一个板子上是95/110,在另一个板子上是85/105,不过稳呀,比银灿的稳呀,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一个板子上是95/110,在另一个板子上是85/105,不过稳呀,比银灿的稳呀,稳定压倒一切 ...

那个版本量产的,我试了好几个版本都这样,怀疑焊接吧,他跑圈没啥问题,咋办,我很怀疑DDR没打开。

网友:
我被这个东西折腾了—— 主控:SK6211BA,闪存识别码: 89D7943E - Intel(英特尔) - 2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8GB
谁有这个量产工具,请共享,不胜感激!U盘坏了,要不是谁会折腾,虽然不值钱,但就是想折腾,不是看在钱在份上,而是想感受由我支配的感觉。

网友:
想听大佬讲故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版本量产的,我试了好几个版本都这样,怀疑焊接吧,他跑圈没啥问题,咋办,我很怀疑DDR没打开。 ...

sm32Xtest_V62-4
sm32Xtest_repack_q1023v1-sm32Xtest_V62-4汉化
我也ddr没勾选

网友:
3260 在复制文件前会有一两秒的卡顿,很难受。

小文件竟然比 3257还要差劲 .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32Xtest_V62-4
sm32Xtest_repack_q1023v1-sm32Xtest_V62-4汉化
我也ddr没勾选

这个版本我用过了,还是这样,算了,什么时候拆了上3257算了,3260从来就没让人省心过。

网友A:
3267,3260虽然慢,但是还算稳定~  3281固件太少,虽然能开,但稳定性不行~ 还得自已调频率~ 3268跟3267比较除了有8CE的,其它差不多,但我很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7,3260虽然慢,但是还算稳定~  3281固件太少,虽然能开,但稳定性不行~ 还得自已调频率~ 3268跟 ...

各有取舍吧,3281的速度真的太香了,3267的稳定也是压倒一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7,3260虽然慢,但是还算稳定~  3281固件太少,虽然能开,但稳定性不行~ 还得自已调频率~ 3268跟 ...

前几天,试了一下3268M+9EFK双贴,还行,挺顺利就成功了,还以为要折腾一下,不过后来还是贴903了。

网友D:
本坛商家买的U盘。一年多了几乎没用过。最近用的时候坏了。不认盘,偶尔能认,非常偶尔。卖家甩了个量产工具过来。不成功。也是3268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坛商家买的U盘。一年多了几乎没用过。最近用的时候坏了。不认盘,偶尔能认,非常偶尔。卖家甩了个量产工 ...

3268m的问题就是不好开,特别是只贴4ce一切正常,贴8ce就不行了,不过一旦开成功就没有问题,你一年多没用丢固件也不奇怪,毕竟新制程颗粒就这样

楼主(2025-04-08):
又遇上了,东芝的THL,4ce的时候量产一切正常,8ce虽然能量产,但是无法格式化,一格式化就掉固件,然后反复断连,去他妈的3268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遇上了,东芝的THL,4ce的时候量产一切正常,8ce虽然能量产,但是无法格式化,一格式化就掉固件,然后反 ...

SM3268我也搞不懂,贴8T22的TSOP都用prescan慢扫了,跑圈就是爆红。后来贴2.0的安国6989一切正常,一个坏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