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19年的创维电视,是不是可以更换别的品牌板子?

楼主(2022-10-02):
质量太差了,想着都是两个排线,一样的55寸,应该可以代用吧?

楼主:
现在问题是,几分钟后屏幕闪烁

网友:
2012年7月的创维还健在,但是音质明显比2011年的减配了,再往后2013-2014年买的3个前后都坏了,现在亲戚五户人家5个创维就剩下2011、2012的

网友:
屏坏了 应该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看屏参

网友:
其他板子如果也是驱动同型号面板的,估计可以考虑。。。

老马家没有这个板子买嘛?

网友:
看屏幕参数,能驱动就没问题。

网友:
有固件的,不是都能通用的,屏幕闪烁也不一定就是主板的问题,也可能是背光短路保护的问题

网友:
估计找到参数匹配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屏幕参数,能驱动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解码板跟海信的差不多,我那个也坏掉了,三块板子都没有问题,盖子还开着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A:
看看你们如何解决,下次好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们如何解决,下次好模仿。

这回复 好直接,不过说的倒是对的

网友:
我家的创维55的,2012年买的,现在还没坏,十年了,不过当时是真的贵啊,8000多

网友:
一般不通用,很难替换

网友:
现在的电视机,多数品牌都是一年保。

  这玩意儿已经被各厂家整成【快消品】了。

网友:
2016年东芝今年初出现反复重启进不了主页,
2017年TCL今年五月灰屏,乱拆一通之后莫名的好了,撑了不到一月又挂了,
2019年索尼今年也死机(俗称三无),
最后那台自己弄好了,前两台还在等待入院。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估计是厂家固件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