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热水袋大法VeryOk 苹果6S完美换电池换屏教程

楼主(2022-10-02):
      前言
之前换电池,突发奇想,用热水袋加热手机开盖,效果奇好。于是节前买了苹果6S的新屏幕、新电池,把淘汰了做网络时钟用的旧手机翻新一下。
过程详细记录下来,就当是教程吧。
      正文
淘汰苹果6S一直做时钟用,屏幕碎裂、电池完全不行了。
买了新屏幕总成(不含HOME键)和电池。
继续用热水袋大法,两层塑料袋90度热水,进行加热。轻松开屏。结果完美。但是年龄大了眼花手抖的,也不容易,主要是苹果的螺丝太多太小、规格也不太统一。但结果完美,主要是方法正确、能耐住性子。哈哈。
     详细过程
1、盆里下面垫木块,防止漏水淹手机

2、关机

3、准备两层塑料食品袋

4、加热90度热水

5、热水袋放屏幕上2分半

6、吸盘开屏

7、工具、笔,白纸上记录并防螺丝和配件

8、取下振动器

9、开屏幕完成

10、新电池

11、放入新电池

12、装上屏幕测试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13、准备一张白纸,记录拆下的螺丝和配件
14、打开屏幕注意拉开角度别过90度,避免拉断排线

15、用撬棒撬开卡扣

16、用镊子拉出胶条(一般到这里电池就取出了,这次有意外之前在苹果售后换过两次电池,结果根本没有清掉残胶,结果还有一堆胶。结果只能把电池撬下来。很怕短路冒烟),结果还好。

17、旧电池拆掉了,右边是新电池

18、装新电池和振动器

19、买的新屏幕

20、要求先测试,不能打开塑料袋,否则是为完好

21、排线在外面,先插上测试

22、开机

23、开机没问题

24、测试触摸屏,就是拖着一个图标满屏跑一下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25、关机,撬开电池扣、取下屏幕,把旧屏幕的HOME键取下

26、热水袋热量还在加热一下Home键(有胶),完全取下

27、新屏幕Home键位置

28、取下旧屏幕钢后盖,一共七个螺丝(顶部组件处有一个)

29、把Home键移到新屏幕,一定要卡好卡扣,这里本人返了一次工。
把钢后盖拧到新屏幕上

30、装上新屏幕,安上盖板拧好螺丝

31、装好开机

32、完美

33、电池健康度100%

34、充电

35、旧屏幕收起来备用

36、完工

注意事项:
1、取屏幕先断开电池卡扣;

2、一定要记录好螺丝位置,因为长短不一;
3、卡扣一定要扣好,听到呵哒声才是扣好;
4、屏幕、Home键、电池都有胶,要加热、不能着急。

按照本教程可以完美换屏幕和电池了。

网友:
来插楼的是我

网友:
肯定是完美修复,不用看帖子后面的了。

网友:
木块够厚才安全,垫什么厚又稳的都可以嘀。手机上盖一张保鲜膜,倒水都不怕

网友:
看来是完美修复了。

网友:
科普类神贴,顶贴学习了热水打法,果然各有高招。

网友:
之前一直用电吹风有时得反复吹几次才行,楼主的热水袋加热法不错,学习了以后试试。

网友:
学习到热水袋大法啦,谢谢!

网友:
好像热水袋法比电吹风法要好点哦

网友:
水果手机是个神奇的东西,根据调查,貌似使用时间最长的就是它,一般智能机多数人是一两年就换一台

网友:
你这也太简陋了,用手机防水袋,装里头不比这好?,考虑到不是常用物品,家里没有,可以理解

网友:
热水袋大法,好手艺,好方法。谢谢!

网友:
过程非常详细,热水袋方法创意不错

网友:
好像这是看到的第二个使用此方法换屏幕的,挺不错的!

网友:
不如吹风机来的实在

网友A:
这个旧屏幕应该是换个触摸屏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旧屏幕应该是换个触摸屏就可以了吧?

换外屏,自己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