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拿Windows Server版做系统的吗

楼主(2022-10-02):
感觉内存管理很强。。麻烦也有,,没啥驱动。

网友:
做家用系统的不多,娱乐方面不好

网友:
现在有LTSC,跟普通的系统差不多,更精简

网友:
稳定没的说,就是不好玩

网友:
关于驱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多数是通用的,只要系统的内核版本一致。
楼主是什么硬件型号?官网找不到驱动?

网友:
看你干啥了,以前用2003做NAS很好用

楼主:
做操作系统啊

网友A:
驱动几乎是通用的吧?

楼主:
服务器一般多美amd  nv的驱动,,一般多是英特尔集成显卡的驱动/

网友:
一直用server 2008 R2,内核和win7差不多,但系统非常干净,启动后内存占用极低。

网友:
主要用于服务器,比如网吧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几乎是通用的吧?

多数可以,但确实有些硬件没法在server版本下正常工作。个人觉得,服务器版本的系统不大适合普通应用,如果是娱乐或者办公类,服务器版的系统也不见得比专业版更稳定

网友: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当家用,不过最后还是换了……

网友:
xp之前一直用win2000数据库版。
xp之后还用了一段时间呢。

网友:
略有区别,一些免费软件和市场自带组件会限制不让在服务器系统上安装。

还有白嫖的Server系统key是有时间限制的,好像5年?

其它跟桌面并没有过多区别,用起来服务器特性一般用户是用不上的。

网友:
最大的感觉就是内存占用少,没乱七八的东西。也不乱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