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天邑301WIFI6

楼主(2022-10-02):
海鲜了个天邑TY301到手玩了两小时就不想要了感觉没什么提升,处理前拆开看看做工用料还阔以吧该有的都有,看见这货可以刷华硕的固件买的,到手感觉自带系统也够用了就不折腾了,由于自己家墙体大部分都是钢筋混凝土承重墙居多对信号强度有要求,这货无线和现在用着路由器没有提升处理了需要的联系

网友A:
这货有什么有点现在好多拆机

网友B:
这货散热挺大的,但今天还看到个给这货再加了好多散热片的帖子。

网友:
路由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散热挺大的,但今天还看到个给这货再加了好多散热片的帖子。

高兴就好拆解看结构不用改散热也够用今天我们这里36度用了两小时外壳微温,拆开摸里面散热片可以放下手最多60多度吧

网友C:
博通的很热,都是大火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通的很热,都是大火炉

这个U是A7的构架发热还阔以起码不烫手,A9A53构架的博通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
博通的方案就没有不热的,个个都是大火炉

网友:
辛苦节日拆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有什么有点现在好多拆机

配置中等偏上价格便宜可玩性一般

网友:
看着无线路由器做工还不错

网友:
路由器似乎大多都是大同小异,就那么几个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如果墙太好了,还是考虑有线mesh或者AP吧

网友:
能刷机不。wifi信号怎么样

网友:
路由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散热挺大的,但今天还看到个给这货再加了好多散热片的帖子。

博通的芯片,发热量真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