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块不常见的sm2262en改电压 以及土狗跳线

楼主(2022-10-02):
这块板子是闲鱼上买的,20元一个
买回来要上三星ssv4颗粒,所以要改电压以及土狗跳线
经过大佬们的指点,找到了土狗跳线,vccq是因为供电和公版一样,直接套用,改r1r2电阻,如图2 。r2是r1的一半阻值即输出1.8v。@Avidia 感谢大佬技术帮助

网友:
经验之谈,先赞一个,再收藏

网友(2024-10-05):
你是上什么片,
我上镁光可以,上2V24,TG跳线跳不跳,都不认。

网友:
海康C2000Pro的板子,我也有几张。。。。

网友(2024-11-16):
感谢!手里有一摸一样的板子!

网友A:
想做个2T的有什么好颗粒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做个2T的有什么好颗粒推荐?

不建议DIY,现在颗粒价格贵过二手好盘的价格,除非你自己手上有现成的颗粒或者你有朋友便宜拿颗粒。。。

网友B:
哎,为啥我手里的这个板子,怎么弄都是卡25%。有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为啥我手里的这个板子,怎么弄都是卡25%。有锁?

没锁,我也是这个板子,成功开卡,卡25%都是缓存设置的问题,。。。。、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C:
没锁,我也是这个板子,成功开卡,卡25%都是缓存设置的问题,。。。。、

...

感谢,已解决,就是DDR的问题,必须跟焊接的Flash颗粒容量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