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遇到东芝Toshiba 96L BiCS TLC 16k 512Gb颗粒求助

楼主(2022-10-02):
最近朋友拿来几块故障SSD, 一块SM2258XT的杂牌240G

颗粒0x98,0x3e,0x98,0xb3,0x76,0xe3,0x0,0x0 - Toshiba 96L BiCS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下了还几个支持TSB BiCS  512Gb的颗粒标志都是98,3e,98,b3,76, “F2”的

看看各位谁遇到过, 这真是撞大运的修理啊。谢谢

补充内容 (2022-10-21 15:20):
2022-10-21 感谢#4的Avidia网友的工具,已经开卡成功了。

网友A:
我有自己改的58h的固件你要吗?之前收了一块盘拆出来几块1t24basc,就是这个ID,同1t24bs8c。但是颗粒坏块多,四颗开出来256g测速我也传到flashinf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自己改的58h的固件你要吗?之前收了一块盘拆出来几块1t24basc,就是这个ID,同1t24bs8c。但是颗粒坏块 ...

太谢谢您了,跟大家学习ing。

那麻烦您给我,您自己改的这个固件,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19Cl0zQZKTFBSoQlK-XiQ?pwd=ynh5 提取码: ynh5

谢谢您, 可是。。。。还是没成功。 您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您了,跟大家学习ing。

那麻烦您给我,您自己改的这个固件,我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jybcxCZ5_D49oaFbfT1KQ?pwd=x01e
提取码:x01e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jybcxCZ5_D49oaFbfT1KQ?pwd=x01e
提取码:x01e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 ...

谢谢您, 我下载刚刚试过了。

这是我这快白牌 240G, 主控是2258XT

SMI info

v0.556a
OS: 10.0 build 19044
Drive: 4
Model: SM2258AB -80-10000000
Fw   :
Size : 1019 MB
Controller : SM2258AA
Bank00: 0x98,0x3e,0x98,0xb3,0x76,0xe3,0x0,0x0 - Toshiba 96L BiCS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8,0x3e,0x98,0xb3,0x76,0xe3,0x0,0x0 - Toshiba 96L BiCS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2: 0x98,0x3e,0x98,0xb3,0x76,0xe3,0x0,0x0 - Toshiba 96L BiCS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3: 0x98,0x3e,0x98,0xb3,0x76,0xe3,0x0,0x0 - Toshiba 96L BiCS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用您给的软件, 闪存可以自动识别

但刷机失败(等了6分多钟), DRAM检查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我下载刚刚试过了。

这是我这快白牌 240G, 主控是2258XT

因为软件是58h的,你的板子是58xt的,除非你把颗粒换到58h的主控板上。不然是不可能量产成功的。我是已经用这个工具开成功了,速度容量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可是。。。。还是没成功。 您给看看?

你可以把左下角的flash和cpu时脉调到最低开卡试试

网友:
最后发现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19Cl0zQZKTFBSoQlK-XiQ?pwd=ynh5 提取码: ynh5

感谢您分享的工具,已经开卡成功了。

楼主:
实验多次,使用#4楼,Avidia网友的工具,已经开卡成功了。

遇到的问题,开卡我一直使用JM20329的转接,SM2258XT都没问题,开不成这个卡, 我没去想转接卡的问题。正好手上有个JMS578,想着试试看,结果换了转接。就成功了。

这个240G,开卡中,总会掉一个CE

最后, 我开192G,用了3 CE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