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捷we30pro有个问题求助下大佬

楼主(2022-10-02):
这个盒子网上愣是没有一点刷机的信息,于是给它刷了同方案的包,英菲克的,但是刷完后蓝牙和WiFi都打不开,遥控也没用,换了好几个主控是rk3368的包还是一样的结果,啥情况啊

楼主:
这货原装还是2.4G遥控没有红外,想搞个红外遥控都不行,现在暂时只想到搞个带外置2.4GUSB接收器的遥控,但是只能插网线和没有蓝牙也是蛮苦恼的,但凡是蓝牙WiFi只有一个能打开一个也行啊,我还有蓝牙遥控

网友A:
你这手太快了,这种智能盒子,随便刷都能开机,就是驱动不一样,功能不能用,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刷系统的

网友B:
刷官方包呗,泰捷的官方固件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官方包呗,泰捷的官方固件挺好用的

官方的看东西都要钱,小孩子不懂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太快了,这种智能盒子,随便刷都能开机,就是驱动不一样,功能不能用,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刷系统的 ...

目前加个第三方遥控应该是能用的,主要是官方固件小孩子不会用,很多都要广告和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加个第三方遥控应该是能用的,主要是官方固件小孩子不会用,很多都要广告和钱 ...

官方固件换个系统桌面就行,安卓开放性极高,随便折腾,你这刷了就完了,要是刷不回去,WiFi蓝牙和遥控全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固件换个系统桌面就行,安卓开放性极高,随便折腾,你这刷了就完了,要是刷不回去,WiFi蓝牙和遥控全 ...

合理刷的回去,算了懒得刷了,买了个新遥控在路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合理刷的回去,算了懒得刷了,买了个新遥控在路上了。

刷官方固件,破解一下可随意装app就行。wifi蓝牙是一个芯片,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官方固件,破解一下可随意装app就行。wifi蓝牙是一个芯片,驱动的问题。 ...

不用破解也可以安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合理刷的回去,算了懒得刷了,买了个新遥控在路上了。

是那种USB接口2.4G的遥控器吧? 用是能用,就是部分功能可能不适配,如果你要无线WiFi的话,你可以试试买一个RTL8188ETV的USB无线网卡试试,大多数智能机顶盒都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USB接口2.4G的遥控器吧? 用是能用,就是部分功能可能不适配,如果你要无线WiFi的话,你可以试试买 ...

是的,开关不能用,卖家有说,这货才一个USB接口,加拓展器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开关不能用,卖家有说,这货才一个USB接口,加拓展器不起作用

一个USB口,这下连无线网卡都加不了了,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