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大伟打板---地摊神器充电灯板

楼主(2022-10-02):
没什么技术含量,无需解说了(穷折腾)。看图

END

网友:
一节185650搞定

网友A:
灯珠怎么焊的?铜箔多留一些方便散热岂不是更好

网友B:
金属基板的话还好,玻纤板的话LED负极最好铺铜辅助散热

网友C:
没有散热片这是要做烤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灯珠怎么焊的?铜箔多留一些方便散热岂不是更好

他这电阻限流,功率不会大

网友:
赞成3楼的意见,应该多留一些铜箔方便散热。

楼主:
不挑电池,多多益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怎么焊的?铜箔多留一些方便散热岂不是更好

200W PTC+低温锡浆。1.6mm铝基板,铜箔辅助导热散热的影响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基板的话还好,玻纤板的话LED负极最好铺铜辅助散热

1.6mm铝基板,铜箔辅助导热散热的影响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电阻限流,功率不会大

赞同。通过调整电阻,总电流控制在1A左右

网友:
每个灯珠都限流,还行

网友E:
挺漂亮的,一直对制作PCB怀着敬畏的心情,能用洞洞板就用洞洞板,万不得已才去PCB,一段时间不用制作软件,又忘记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漂亮的,一直对制作PCB怀着敬畏的心情,能用洞洞板就用洞洞板,万不得已才去PCB,一段时间不用制作软件, ...

立创EDA好上手,使用方便。比自己搭洞洞板快捷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散热片这是要做烤箱吗

1.6mm厚铝基板88mm直径,设计功耗3W,实际通电板子温热

网友F:
加个桥堆,就可以不分正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桥堆,就可以不分正负极了

这个是单节锂电池供电的,不适合加桥堆。欢迎探讨

网友G:
用充电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充电宝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电阻换大点阻值的使电流合适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啦。电阻换大点阻值的使电流合适就能用了。

怎么能知道该用多大的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