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LED灯板

楼主(2022-10-02):
某宝买的,用了一个半月,不亮了,拆开看看吧,其实也没啥可拆的,电源被我拆下来了,量了下电源没有输出,我也不会修

网友:
同样不会修的路过

网友A:
不会修就扔呗混个积分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就扔呗混个积分完事

就是水一贴,电源确实不会搞

网友:
黄白两种灯光的,不行换个驱动。

楼主:
就是不知道买哪种驱动撒,灯板应该是好的,电源电压输出为零,壳子上也只写了功率和灯珠数量

网友B:
十多年的东西,坏了不会修愿意的话就换一个吧!

网友:
建议直接扔掉

网友:
两路都不亮?查一下保险电阻RF(还是R1,看不清楚,)是不是开路了,整流桥输出有300V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的东西,坏了不会修愿意的话就换一个吧!

十多年?不是才买一个半月吗

网友:
才一个多月就坏了,有保修么?

网友:
重新买一个,反正也便宜

网友:
一换解忧愁

网友:
有些东东,真的没有维修的必要,一换解君忧。

网友:
散热不好就爱坏吧

网友:
看这个电容器是不是怀孕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夜观天象,估计是5欧电阻坏了。

网友C:
不会修就真接买年改造板换好了。反正也没多少钱。

网友:
网上买输出电压范围合适,恒流驱动板换上,尽量配半功率减缓光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修就真接买年改造板换好了。反正也没多少钱。

本来就是买的改造板,结果才一个半月就坏了,